[照明] 前几天在淘宝买了几个创美华奇人体感应小夜灯给大家拆开看看。

楼主(2022-10-08):
废话不多说,上图片。

这是上部拍摄的视角,一个热释电红外传感器。(刚学电子不对请更正。)

充电时量红灯,使用的是TP4054充电芯片。

主芯片是使用的  NSA3182。。(规格书见附件。)

下面这个图是具体的电阻配置。

下面是具体的配置情况。

元件的配置手册,这里的是20s --160k

灵敏度是 20k 应该据说感应距离是10cm 设备正在充电,有空再做测试。

刚打的电阻板,有空试试。。。

里面是一节电池。。

这个东东价格很美丽,你懂的。

我没注意看有没有其他人拆,如果雷同请包涵。谢谢。

具体配置图片已抓图,附件只给有需要的朋友。

网友:
没电了还得拔下来充电 是不是很麻烦?

网友A:
难道又是用“红包”撸的?

网友:
价格很美丽,你懂的

网友:
要的就是性价比

网友B:
价格很美丽,究竟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价格很美丽,究竟多少?

不到3块,下架了。

有两款。
一款圆形,用的软包小锂电,另一款就是本贴的。
可惜我只买了10个。

网友:
这个跟之前出现了一阵子的比不太一样了。用的14500电池吗?
话说那个手册别点,点一次-55M,网上随便一搜就有了。

网友:
这种人体感应小夜灯原配电池一般容量都不大。

网友:
不到三元这个价格真是太棒了,原来我记得买过电池款的也将近十元呢

网友C:
这种与以前那种 圆形的 感应小夜灯一样麽?我几点感应小夜灯红包后是 1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与以前那种 圆形的 感应小夜灯一样麽?我几点感应小夜灯红包后是 1元多 ...

这种电池可以更大

网友:
前一段时间撸过圆形好多,红包撸的,不花钱,不过也是吃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又是用“红包”撸的?

隔壁有一个在卖好像是2元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价格很美丽,究竟多少?

2.2元。 不包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