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换松下CF-SZ5笔记本电池电芯(Panasonic CF-VZSU0MJS)

楼主(2022-10-08):
估计是全网首拆,去年的时候买的二手,用了快一年了,开始的时候电池充满电能用3个多小时,国庆前几天突然充满电后20分钟不到就提示低电量,充电不到20分钟又提示充满,估计电芯不行了。之前就一直想更换6芯电池,这次干脆一次过将4芯更换为6芯试试。

这个电池其实很容易拆外壳,上下盖之间没有胶水,用手拧一下发现上下盖之间会错动,直接用水果刀就撬开了

主芯片是FM3DXY 630S3,没找到资料,不知道断电后会不会被锁,有大侠能破解?

接口位置芯片8L 3P26 1627,通信芯片?

先按照原来的电池方向点焊好电池,用的电池是特斯拉电芯3300MAH,内阻全部挑选一致21-22之间

防止断电被锁死,先用细线连接好新电芯然后再断开原来的电芯

把电池放到位后,用焊锡焊接好镍片,最后就拆除连接的细线

测试正常后,把最后两个电芯也装上,忘记拍照了,图片是没有焊接的样子。最后两个电芯需要飞线连接,同时要注意绝缘

盖子虽然没有胶水,不过卡口肯定被撬变形,我的经验是用热风枪150度吹一下,配合镊子什么的可以恢复七八成

换电后测试了两天,发现还是无法充电!实际充电时间与原来几乎一样,10多分钟就提示充满!想了个折中的方法:用平衡充外置充电,直接对电池充电!用3根插针做了个接口,杜邦头连接一个航模平衡充,充满电后经济模式下提示可以使用超过10小时;今天白天测试屏幕最高亮度中上性能模式下交替播放电影与浏览网页一共用了超过6个半小时。

用航模平衡充2S模式

网友:
这样也行?加了电芯能用多久

网友:
原来做工还可以了

网友:
不知富士通Fujitsu笔记本的电池也能这么换18650不❓❓

网友:
我瞄了一眼JD上边的松下18650 平头 3500mAh,一颗要差不多¥30块。六颗就要差不多¥一百八了吖。

网友:
淘宝上边的松下18650也有十元一颗的所谓拆机电芯,假货太多不敢乱买。

网友:
  笔记本以前想换电池   现在不打算换

网友A:
这得多老的笔记本了

网友B:
去海鲜市场买动力电池,不到二十,骚你的

网友:
怎么加上两节电池的

网友C:
实际使用效果如何?锁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际使用效果如何?锁了吗?

肯定是没锁不。锁了就没有这个帖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得多老的笔记本了

不老,6代 I5,画画CAD办公完全足够,够轻

网友:
坚持2小时没问题,

网友:
第一次看到内部预留空间的电池,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海鲜市场买动力电池,不到二十,骚你的

动力电池是高c的,普遍容量会比数码电芯小的多

网友:
只关心换芯是否成功

网友:
防止断电被锁死,先用细线连接好新电芯然后再断开原来的电芯

网友:
4芯更换为6芯??
原电池是4芯,即2并2串???现改为6芯,变成3并2串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