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6v电源适配器,果然没有最简单 只有更简单

楼主(2022-10-09):
手上有个筋膜枪没有合适充电器,拆了个6的,发现这个好简单,果然没有最简单 只有更简单,改8v充电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
很一般的电源

网友A:
筋膜枪充电需要什么要求的电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筋膜枪充电需要什么要求的电源啊?

看铭牌要求是7.4v,但实际是两节锂电池,一节最高电压4.2,两节8.4,留点余量8v

网友:
6V充电器不好找,

网友:
这板子设计很有的特点,分立和贴片都可以用。

网友:
全分立元件,没有IC?

网友:
不咋样,体集那麽大,一点也不紧凑

网友:
这个分立的比只有一个ic的好很多,一个ic的基本上都是一次性产品

网友:
这个存粹就是有得给你用别嫌弃。筋膜枪,按摩器,震荡棒,这类要啥自行车?

网友:
rcc电源,做充电器正合适

网友:
目测电路输出不超过8V/200mA,再大感觉不安全
估计楼主是看着重量轻、零件小,感觉不好,其实这是经典RCC电源,看设计还行,保险电阻、稳压光耦、尖峰吸收、短路加速都有。要是器件品质好的话,也应该挺耐用的。
只需要注意一下高压部分几根线的爬电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