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最近学习用立创画pcb,有点问题请教

楼主(2022-10-09):
其实就是想画个铝基板,led全并联
请看这两个箭头处,一种是和旁边的铜箔一个颜色,白色,这是不是说明连通了???另一个颜色不一样,是不是说没有连通

但是如果连通,导线的头上那个半圆型都超出led焊盘了...这样不行吧》出来怕是会短路,也不好焊接啊

所以,这种该怎么办??求教另外,铝基板两头那个焊盘,应该怎么做?我看软件里默认的焊盘都是带孔的,铝基板不能用吧....

网友:
没画过led灯板,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为防万一直接修改另存一个封装好了,负极焊盘加大左移。

网友:
出头的就把它拖回去!焊盘可以自己选,不然可以画,想画多大就多大

网友:
焊盘太近你校验一下它会发现这个错误的。
两头添加焊盘,不要选择多层,只有顶层它就不会开孔

网友:
1,根据你电流选择导线宽度,你这种led用0.3的线宽就行了。
2,画完进行DRC,修改错误。
3,铝基板用顶层,没过孔

网友:
不管有没有变白。铜皮连上了就是通路,不同颜色是因为网络不同。参考我的帖子吧

网友:
正极单独连接。负极可以选择铺铜。。哈哈哈

网友:
大伟打板---地摊神器充电灯板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44107-1-1.html

网友:
选择焊盘之后。属性选择顶层就行。不要选双层。就没孔了

网友:
把正确的焊盘和线条,Ctrl+C然后Ctrl+V,完事

网友:
线粗了,导致线与另一个焊盘间距不够

网友A:
导线,在点一下,拖回来,就行了,在粗线都没问题

网友:
这个比较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导线,在点一下,拖回来,就行了,在粗线都没问题

线太粗的话顶端的圆弧很大,拉远了连不到焊盘,拉近了就像楼主这样超出去容易碰到对面的焊盘,请教该怎么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线太粗的话顶端的圆弧很大,拉远了连不到焊盘,拉近了就像楼主这样超出去容易碰到对面的焊盘,请教该怎么 ...

别用鼠标,鼠标移动会有吸附效果,用键盘方向键移动,或者用矩形,不用线

网友:
一边放一个矩形不就行了,大约这样,或者垂直方向拉线

网友:
很多种方法可以应用的,熟练应用立创eda,很多参数可以改的,要方得要圆得都可以改,移动距离也可以改,动一下0.01,多学学吧,别一种方法死磕

网友:
点空白的地方,右键 画布属性,吸附 否.线就可以随意拉伸,不点吸附点.焊盘可以点元件库 封装,立创商城,搜 如LED0805,就可以找到你需要的LED模型和焊盘,设为所需的顶层或底层即可.3D模式可以看到元件模型.

楼主:
好的,多谢大家~~~~
明天再试试~~~

另外说一下,这东西很好用~~~虽然我只会画点简单串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