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优利德UT136B+的外壳再次断裂

楼主(2022-10-09):
自从买了136B+,我一直把这块作为入门的推荐,以前也谈过这块表的优缺点,都是功能和电性能方面。今年开始这表的机械方面开始出问题了,这得发出来,提醒要买这表的,这样评价才前面客观公正。
今天偶然发现家里的供电有时会短暂的升至250V。赶紧打供电局的电话。结果来了两位师傅用万用表量了一下也量不出什么问题,他们只有一块万用表这种问题应该用电压事件记录仪或电能质量记录仪监测一段时间。其实我也是用万用表量出来的,我就不评价二位师傅的表了。最后我实在看不下去班门弄斧了一下,告诉二位应该考虑变压器一次侧可能有匝间短路,赶快回去上报安排检查……
倒霉的是为了方便量电压我换了个表笔,这个表笔香蕉头的绝缘护套有点紧。结果我的UT136B+的外壳又坏/断了。强调"又"是因为之前的刀盘定位柱断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23774-1-1.html
这次是拔出表笔时发现香蕉插座的绝缘护套断了,两个都断了,还卡在了 表笔绝缘护套里面。外壳成了这个样子。

这样里面薄金属皮卷成的插座就没有办法固定在中心。这个薄金属皮卷成的插座材料是黄铜的。
这难道是我用表下手太重?还是这外壳做的太不结实?
没办法只好修着试试看。用电钻把断掉的插孔钻下来,装上普通的香蕉插座。就成了下面的样子
。电流插座没坏就不换插座了,等以后坏了再说。

昨天发帖有点晚,困了。今天补充下对这个问题的分析。这应该是壳体设计上的缺陷。从图上断裂的位置明显可以看出断裂位置是护套的根部,插座需要经常插拔,这个位置是应力集中点,设计成直角就会有可靠性的风险。又恰巧我的表笔护套较紧,拔出来时就从根部断开了。其实这里设计成小圆弧就可以分散应力了。对于厂家这个bug很容易修改,只要修模就行。不需要重新开模。

看着这块表想起个动画来ghost in the shell,正在被一点点义体化……

网友A:
用力过猛还是表笔头过粗

网友B:
表笔是不是买的太水的啊

网友C:
136的笔座垃圾的很,有的表笔插上去很松接触不良,有的很紧,国产表笔座设计和加工精度有待提高,尤其是低端表。很多这种问题。

网友D:
应该是外壳材质问题,比如:再生料之类的

网友E:
出货量大的表,优利德想要节约成本又要挑战模具的设计经验,搞了一体成型,虽然说下次设计可以改进,但是优利德特别喜欢重新设计产品彻底推翻以前方案,而不是积累上一个方案进行改进,胜利确是从来不推翻以前方案,总是修修补补,两个极端的典型案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笔是不是买的太水的啊

是福禄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力过猛还是表笔头过粗

貌似坛子上没看到还有谁的表外壳坏,可能是我用的有些暴力。但这个地方的设计是有缺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出货量大的表,优利德想要节约成本又要挑战模具的设计经验,搞了一体成型,虽然说下次设计可以改进,但是优 ...

这个的外壳是有bug。低端的为了节约成本插座用的是薄黄铜片,而主要受力的就是断掉的护套,根部没有设计圆弧,应力集中,安有不断之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外壳材质问题,比如:再生料之类的

仔细看了看,材料是abs,但应该不是再生料,主要是结构设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单薄

我觉得薄不是大问题,问题是设计不合理应力集中材料疲劳断裂

楼主:
引用 网友C:
136的笔座垃圾的很,有的表笔插上去很松接触不良,有的很紧,国产表笔座设计和加工精度有待提高,尤其是低 ...

低端表里面是薄黄铜片的,有个垂直开口,靠外面绝缘护套约束,用久了就会松,拆开压紧些就会好,压太紧又会有不好插的问题。我这换的里面是机加工的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G:
赶紧打胶加固。

楼主:
引用 网友G:
赶紧打胶加固。

已经不是胶水能解决的了

网友C:
插到比较紧的时候,表笔根本没有接触上! 使出吃奶的劲插到底,拔出来可就费劲了!我反正相当不喜欢136,虽然我给无数人推荐了!这表没有手动量程我无法接受,没有真有效值我无法接受,虽然都可以改,但我向来不建议对拿来用的表进行各种飞线改造,毕竟有安全隐患!最不能接受的是更换电池麻烦,还有就是这笔座!由于我日常要用到各种测试线,这笔座适应性很差劲!不是紧就是松,有的插进去很紧,但却还是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插到比较紧的时候,表笔根本没有接触上! 使出吃奶的劲插到底,拔出来可就费劲了!我反正相当不喜欢136,虽 ...

你是表太多了,我没几块就只能接受。改造飞线对于安全的影响我还是有把握的,甚至我可以吹牛说我现在这块表是安全性能超越原表的,除电流档外各档直插500v以下不损坏。
用熟一块表需要时间,好不容易熟悉了之后……表坏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是表太多了,我没几块就只能接受。用熟一块表需要时间,好不容易熟悉了之后……表坏了 ...

我也是按着一块用!用习惯了就不愿换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按着一块用!用习惯了就不愿换表

所以用时间长了就从不会修变成了会修

网友:
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能用就好啊。等牙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