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iPad Air2不开机维修-主供电滤波电容短路引起的故障排查方法

楼主(2022-10-09):
邻居送修iPad Air2,说之前可以用的,很久很久没用了,现在不开机也充不了电(话说怎么都是邻居,因为我是在小区里家中维修的)拿到后插充电线有1.2A电流,屏幕无任何显示,过会儿手摸后壳右下方处发烫

上加热台拆机,居然屏幕铁片上、主板屏蔽罩上有很多类似指纹类的印迹

主板直接上电看看电流,直接4V拉低电压到1.17V大电流了,有短路了。估计是个捡钱活。。。

拆下屏蔽罩

断开电池,测试几个大电感处已短路了

短路的网络就是主供电PPVCC_MAIN

把相关网络熏上松香烟,插充电线,有2个元件上的松香烟瞬间熔化了

显微镜下来张图更易看清,电容是最先熔化的

拆下电容,万用表测试阻值为0

再看看PCB点位图及原理图,电容位号为C8157,此主供电网络上的滤波电容很多,无须补回

懒得测试主供电网络的阻值了,肯定恢复正常了,先装屏测试下充电,电流达到2.7A了,屏幕也显示电池符号了

清洗干净主板并装好屏蔽罩

准备装屏,把平板内部做好最后的清洁,比较一下刚揭开屏的时候,是不是感觉内部更干净了?

装好屏后再次插上充电线,充电电流恢复正常2A多屏幕同时显示电池符号,充会儿后开机了

完美修复iPad Air2港版128G

END

网友:
技术流,佩服啊

网友:
这种维修要收多少钱呢?

网友:
这种贴片小电容短路很难找,主要是通电就保护了,主板上查不出哪个元件发热。

网友:
学习了,技术在身,技术无价。

网友:
对楼主来说是捡钱活,对不会修的来说就是坏了

网友A:
插电开机,午安大电牛,松香大法好,如果有热成像就很方便,一眼看到热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电开机,午安大电牛,松香大法好,如果有热成像就很方便,一眼看到热点了 ...

抖音B站看多了吧,好象有个修电脑主板的口头禅

网友B:
正式拆解热成像艾睿C200,并小改造,带图纸,还有多个热成像待拆。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mydigit.cn)
填个热成像这种问题就更直观了。

当然,还是老板技术过硬,6666.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式拆解热成像艾睿C200,并小改造,带图纸,还有多个热成像待拆。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mydigit.cn)
填个 ...

热成像便宜的不好用,也只能大概看个位置且很不清楚,贵的舍不得买,这类故障维修量少,本钱难赚回来,不如松香大法几乎无成本的。。。

网友:
搂主技术好, 经验丰富啊

网友:
技术过硬
松香大法好

网友:
大短,有时候是天堂,有时候是地狱。。。。

网友:
这PCB在哪找的

网友:
好手段,好邻居!

网友:
了不起,收截。

网友:
引用 楼主:
热成像便宜的不好用,也只能大概看个位置且很不清楚,贵的舍不得买,这类故障维修量少,本钱难赚回来,不 ...

千把块的就可以看清楚0603容阻了,还是比较不错的,关注我过几天出手几个改装好带调焦镜头的。。

网友:
这个确实是要学习

网友:
iPad Air2不开机维修-主供电滤波电容短路引起的故障排查方法
以为不拆开维修也太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