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LNBRT DZ47-63断路器拆解

楼主(2022-10-09):
小型高分断路器拆解,楼下捡的,估计有问题,被供电人员换下不要的,我拆下,过下瘾。

网友:
内部结构有些简单

网友:
这个一般般

网友:
《高分断》
就5片这么薄的灭弧栅,能有1000A分断能力就不错了
如果上端的空开超过C40或D25的空开,那下面短路合闸有可能直接爆炸
现在没钱就老老实实买德力西DZ47SLE,单片漏保就5块钱,对的,单片漏保5块钱,当个保险丝保命比杂牌开关好几百倍

网友:
拆的够细致,看着不太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