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盐御医热敷袋不加热维修

楼主(2022-10-09):
检测电热丝电阻无穷大,撤开后盐袋部分已破裂就不要盐了,发现一根电热丝接口断,内电阻有1.4k左右,电热丝非常小 硬。接好后发热正常,可控硅是97A6 ,
电位器调到最大功率37.7W,最小0.4W。
现在不要盐了就做一般的热袋。
这个盐也没有什么作用,很容易受潮。还将袋子腐蚀。。

网友:
我有一个类似的调温,不知道能不能调电烙铁

网友:
这个不安全吧,还是淘汰了吧

网友:
把盐换成水族箱用的黑金沙或河沙,效果应该和盐差不多

网友:
加了盐,才能叫盐敷

网友:
盐敷和热水敷有啥差别?

网友A:
盐的作用应该是储热,并且分散热量,避免热量在一点集中。

网友:
这东西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冲不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盐的作用应该是储热,并且分散热量,避免热量在一点集中。

这才是正解,避免热量集中和保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