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63XT的各个版本

楼主(2022-10-09):
两个版型,CE跳线都能对上网上流传的位置。但是,上TA7AG55A1V,98,3C,98,B3,76,72,四贴这个能识别,能开卡,各种正常。两贴这个死活不认芯片,全0.单帖,双贴,四贴都试过,各种跳线都试过,就是不认这个芯片,换个别的颗粒没问题,哪位大神给点提示。

网友:
动一下R8同步跳线

楼主:
果然如此,拿掉R8完美解决,感谢范老大支持

网友:
很有用的跳线图啊

楼主:
拿掉R8以后,识别没问题,但是无论怎么改,2贴4贴,跳线频率,都会reset drive后报错,无语啊。哪位老大再给点提示,谢了

网友:
同样的颗粒搬板62EN了,比较嫌弃63XT。

楼主:
量过了,Vccq是1.2V的,这个板不是范总那个通用的,找不到R55,R56。哪位老兄有资料怎么改1.8V啊

网友:
牛啊,来学习一下收藏

网友:
引用 楼主:
量过了,Vccq是1.2V的,这个板不是范总那个通用的,找不到R55,R56。哪位老兄有资料怎么改1.8V啊 ...

后面的那个问题,跟固件不匹配导致的。

网友A:
兄弟,能否把你的量产工具发上来,我也有一块相同的硬盘,但是找到的量产工具都不能识别。谢谢

楼主:
好尴尬,量产成功那个,忘记用的啥版本的,好像没有遇到任何问题,随便一点就过了,已经用了一年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能否把你的量产工具发上来,我也有一块相同的硬盘,但是找到的量产工具都不能识别。谢谢 ...

今天找了一下,就是这个,重新量产了下,新的也能OK,之前不行估计是电脑的问题,直接上M2口装nvme驱动不行,用转接板就好了。这个版本应该到处都能找到,就不弄附件了。SM2263XT:R1001A版(S0107A3固件)(东芝闪迪BICS3)

网友B:
Nvme固态都用的什么转接卡开卡的啊!推荐一下的!

楼主(2022-12-26):
引用 网友B:
Nvme固态都用的什么转接卡开卡的啊!推荐一下的!

JMS583,挺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