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绿林-能工电动螺丝刀拆解(时转时不转)

楼主(2022-10-09):
绿林-能工电动螺丝刀

主板全貌,摁下正反转电机有输入电压,电池端电压3.9伏

主板全貌,摁下正反转电机有输入电压,电池端电压3.9伏

这种摁键是否容易坏?

这种摁键是否容易坏?

驱动电机---温度传感器测量电阻值用手摸有阻止变化。3.7k变化

驱动电机---温度传感器测量电阻值用手摸有阻止变化。3.7k变化

蓝衣锂电,非18650

蓝衣锂电,非18650

楼主:
有大神来瞅瞅。。。。

网友:
里面卡住了吧

网友:
电池测下开机/关机电压,按键测下通/断电阻

网友:
感觉哪里接触不良

网友:
按下 正反转 开关,测量电机正负极端子电压是多少,首先判断一下是不是电机有问题了,如果使用的时间比较长了,可能是电机里面的电刷铜片磨损寿命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大神来瞅瞅。。。。

把波箱拆下来测试,是否能带动电机。

如果不能,就替换一个299电机继续测试,或者用负载仪测试;还有更简单方法就是用万用表记录按键时的电流和电压。

这玩意电路简单,一般都是堵转烧了按键周边二极管、三极管,笨办法就是按住按键测试。

网友:
是不是电机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大神来瞅瞅。。。。

收藏品,只能抚摸,用欣赏。
真是要来用的话,它只是个玩具。

网友:
有刷电机就这样,换电刷了可能

网友A:
绿林这牌子,总觉得像山寨品牌,但是吧,购物平台品牌选项上,又能和世达,史丹利,得力等挤在一起,貌似是日本授权技术,本质依旧是我国品牌?跟那些号称德国技术的区别在哪呢

网友:
开关接触不好了吧

网友:
觉得是电机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绿林这牌子,总觉得像山寨品牌,但是吧,购物平台品牌选项上,又能和世达,史丹利,得力等挤在一起 ...

科麦斯怎样?他说他是德国的,买了几件,总感觉不像德国的,,

网友:
是无刷的吗?

网友:
电机内部有断路的地方?

网友:
可能电机的问题

网友:
开关不行了把爱

网友:
看样子像是电机的问题

网友:
像是电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