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一个芯片不知用什么工具读取内容

楼主(2022-10-09):
就是这个技术芯片惠普1020的打印机针管式的墨盒,墨粉加进去了但是数据没有读出来,又换了一个新的就能读出来,所以好奇这个用什么工具能读出来,手头现有的一个是MinPro-I编程器还有一个ft232RL,感觉好像都不能用吧。

这个不知道是哪种型号的上的芯片这种标有vcc clk atad主芯片是HZ24C04 ,感觉这种好读出数据来可惜用不到

网友:
真没见过这种东西

网友:
看着像I2C总线

网友:
也至少要描述下这个的用途,把SOP8的芯片的丝印拍清晰些吧

网友A:
现在都墨仓了,芯片,再见,再也不见

网友:
这个是打印机墨盒记录墨的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都墨仓了,芯片,再见,再也不见

推荐个墨仓便宜好用的打印机。

网友:
不会让人轻易读写的,,,这是厂家的赚钱工具

网友C:
主芯片是24C04的那个拆下编程器应该能读,之前读过三星的破解芯片就是这种,把新的读出来备份一个,然后等报错了再重新写一次就好了。
牛屎片不知道。
按理HP1020的12A鼓不是没芯片吗

网友D:
打印机都便宜卖你了,本来想在耗材上捞回来,结果你们买第三方墨盒,不得已加密,结果又破解墨盒芯片。。。

网友:
打印机计数的,好像有什么办法清零

网友:
打印机计数芯片,你想破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推荐个墨仓便宜好用的打印机。

epson就可以

网友E:
单位原来的条幅机有米数限制,和这个芯片差不多,也是24c04系列的,买了能读出来小设备,把未用的芯片信息读出来保存,等到米数时,重新写入一下就行了,淘宝上有能读24c系列储存芯片的小设备,凡事此类芯片,都可以读出来

网友:
CH341编程器值得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芯片是24C04的那个拆下编程器应该能读,之前读过三星的破解芯片就是这种,把新的读出来备份一个,然后等 ...

不是12a硒鼓的那个1020是惠普Laser NS1020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位原来的条幅机有米数限制,和这个芯片差不多,也是24c04系列的,买了能读出来小设备,把未用的芯片信息 ...

24c04芯片的技术芯片不知道是啥型号打印机上的

楼主:
这种机器粉盒上的技术芯片  主要是墨粉加进去了数据没有读进入还是显示缺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印机都便宜卖你了,本来想在耗材上捞回来,结果你们买第三方墨盒,不得已加密,结果又破解墨盒芯片。。。 ...

我也不想破解技术芯片  问题是墨粉给加进去了打印机没读出那个芯片 还是提示缺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芯片是24C04的那个拆下编程器应该能读,之前读过三星的破解芯片就是这种,把新的读出来备份一个,然后等 ...

我也感觉这个是计数芯片,从编号上看好像是512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