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小米wifi放大器PRO坏了,修好继续服役

楼主(2022-10-09):
用了几年的小米wifi放大器坏了,虽然速度慢,还勉强够用。有天发现没信号了,一看灯黄色闪烁,拆开后发现输出滤波电容(图中左上角的两个电解)爆了,原来好像是10V470的,家中翻到两个二十多年前电脑主板上拆的ELNA电容16V470的 ,不知还能不能用,万用表测不出大容量的,拆下换上,体积比原来的大,拆下来的电容应该是国产的,发现顶部鼓了,防爆槽没破,但橡胶底座和外壳分离了,想起原来曾听到爆炸声,十有八九是这货干的。
换好后试机,手机进入米家APP,打开wifi放大器PRO,始终无法设置,试了好多次都没用。后来干脆删除了这个设备,重新添加,终于可以设置了,设置好后手机可以连上了,但发现正常工作的蓝色指示灯没了,拆开时也看到烧黑了,家中没备件,不管了,只要能用就好。

网友:
只要能用就好

网友:
同款使用中。

网友:
这个放大器有用吗?

网友:
同问这有用吗?我是用了2个小米路由器,

楼主:
有用,但只支持2.4G,速度有点慢

网友:
看到WIFI放大器,又想了很早之前搞的几台B70和极卫星,属于是平安下车了,比后来翻车迅让我白干三年好太多了

网友:
就中继信号用的吧,没有天线,估计还是路由器中继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