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口的隐患

楼主(2022-10-09):
现在我所见的电动车充电插口,几乎没有什么安全保护措施,最多是外面有一块自动关闭的塑料片。看见过多次的报道,小孩子用钥匙、硬币、调羹等金属材质的物品,有意或无意插入充电插口,短路造成充电插口烧坏,孩子的手指烧黑、烧伤。上世纪八十年代流行的收录机,其交流输入插口是这样的:没有插入220V“8字”或“口字”电源线,收录机由机内干电池供电;当插入电源线时,插头将插口的销子顶入,切断干电池供电,转换到交流供电。电动车充电插口可以借用上面的原理,制造出类似的充电插口。这样充电插口平时没有电,插入充电头,把转换销子顶入才接通。电动车充电器在安全方面考虑比较充分:不插入充电口,没有电流输出:反接保护。

网友:
现在很多都是这种带开关的接口,不过也架不住厂家偷工减料啊

网友:
有个简单办法是充电口接个二极管,单向通电,短路也没事,但有压降了

网友:
我的台铃充电口是两个小圆洞,比较安全。

网友:
自己加个开关,停那的时候把开关给关了

网友:
其实我一直觉得,为啥不能做成一半针一半孔的品字接口呢,充电器那边反过来的一半针一半孔,就可以对插了,这样不是安全很多吗
现在的品字口还有个非常大的安全隐患,因为和220v的品字口完全兼容,我们家就出过220插电瓶上的,还好空开动作了

网友A:
遇到熊孩子,再安全的东西也不安全,他们的好奇心一直游走在安全线边界。

网友B:
说简单点,就是为了省钱。 那个充电口做得和220V的电源线接口一模一样,简直是脑残的设计

网友:
这就是自接引用!

网友:
其实很多大一点踏板电车都有空开的

网友C:
我就用铜片给人家短路搞跳闸过,后半夜楼下来个车,车锁人走,没一会儿就报警声大作,连续响了十几分钟没人管,我忍不了了,拿了个尖嘴钳找了块厚铜片衣服都没穿就下楼了,用尖嘴钳夹住铜片往里一怼,啪一声,安静了,上楼睡觉
严格来说我是第一次这么干,上次就拿了个钳子下楼(钳子吓得瑟瑟发抖),结果发现电动车在充电,座箱没锁,所以关空开就搞定了,过几秒再开回去,防盗锁自动解除了

网友:
电瓶有空开,最次也有个保险丝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就用铜片给人家短路搞跳闸过,后半夜楼下来个车,车锁人走,没一会儿就报警声大作,连续响了十几分钟没人 ...

干的漂亮,,又一次我这楼下大半夜的一个破电瓶车也是一直鬼叫,我没有怼充电口,直接用手把坐垫掰开伸进去把空气开关关了

网友:
的确是个隐患。关键厂家没有统一的标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熊孩子,再安全的东西也不安全,他们的好奇心一直游走在安全线边界。 ...

是的,我小时候就对电特别感兴趣,经常背着父母捅咕,也发生几次事故都是有惊无险,真得感谢神仙保佑。

网友E:
我也认为电动车充电口是不合理的设计,带电的电瓶插座插脚完全裸露,还和电饭锅插口完全兼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认为电动车充电口是不合理的设计,带电的电瓶插座插脚完全裸露,还和电饭锅插口完全兼容 ...

我的还好,是反着的,带电的是母座孔 不是裸露的,而且本来接地脚是正极,右边是负极,左边是空的,就算你插个220V也没有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干的漂亮,,又一次我这楼下大半夜的一个破电瓶车也是一直鬼叫,我没有怼充电口,直接用手把坐垫掰开伸进 ...

我一次是带剪刀下去,把防盗器电线剪了,从此那车再也没有响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简单点,就是为了省钱。  那个充电口做得和220V的电源线接口一模一样,简直是脑残的设计 ...

现在好多电动车都不用这种接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