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排插led指示灯损坏一般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22-10-09):
有人说led指示灯反向击穿电流很小,是这个原因找出的led灯损坏么?

几次都是电源接通瞬间,巨响+大火花+排插有烧黑的情形
这也是反向击穿造成的么

网友A:
可以用两个LED反向并联,加大限流电阻,这样反向电压就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两个LED反向并联,加大限流电阻,这样反向电压就没有了

这个办法好~

网友B:
电阻够大,然后串个1N4007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够大,然后串个1N4007

多大电阻才算够大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大电阻才算够大呢

除了反向击穿之外,限流电阻200K左右吧,电流1-2毫安,还有一个就是电阻发热热量通过引脚传递到led核心时间久了就坏了,led温度不要超过80度否则寿命不长,比较老的插线板里面的指示灯限流电阻外观都比较黑,有些套了黄腊管的都焦黄了。

网友:
一般选200K-220k,寿命就很久,有可能亮度会低些,主要看LED的电流。

网友:
一般都是限流电阻太小热坏的

网友:
优质插排的led都是串联了一个2极管承受反压,并且截断反向电流的消耗,所以一般不坏。

网友C:
前段时间看网上说是并联一个0.22微法那种黄色方块电容的,不知道管不管用

网友:
一般我都是用电容替换那个电阻。1微法66毫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前段时间看网上说是并联一个0.22微法那种黄色方块电容的,不知道管不管用

并联的作用是降低频闪

网友:
多数是用的电阻功率太小,发热击穿电阻烧掉指示灯的,改用0.5-1W的电阻作为限流电阻会好很多,通常红色LED灯串联一个300KΩ的电阻就行,不需要太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大电阻才算够大呢

一般1M,根据你的LED亮度来,如果是高亮的,1M满足亮度,如果不是高亮的,至少100k起步
当电阻大于300k,反向漏电流已经不足以损坏LED了

网友D:
应该使用高亮发光管,增大串联电阻,最好再串联一个1N4007。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应该使用高亮发光管,增大串联电阻,最好再串联一个1N4007。

1n4007方向有要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并联的作用是降低频闪

奥 ,说错了,是串联

网友:
引用 网友C:
1n4007方向有要求吗

没有要求,但发光管要接对正、负极,不然不亮哦

网友:
这个是限流电阻套管炭化吸水短路造成的。

有几个办法。
一般厂家是换250k电阻减小功率。
自己弄也可以串联1n4007二极管减少70%发热功率。

如果有10W的订单,可以定做9V的高压灯珠,电阻可以增加到750k几乎就不发热了。或者封装正反向并联的两个LED芯片,限流电阻可以增大到500k。

当然个人用户换两个电阻串联也行。换绝缘外皮也行,电阻部分增强散热也行。。。

这个是我亲自遇到过的,电阻是150k限流电阻,这种问题的确是会发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1n4007方向有要求吗

串联,肯定是与发光二极管极性一致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