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优利德UT56 不准了。 有大神会修吗

楼主(2022-10-09):
十年以上了,优利德四位半高精度表。优利德  UT56 型号 今年梅雨季节受潮严重。 并未淋到雨。  就是那段时间湿度一直是100%  然后测量直流电压就偏低5个点左右。  但是只要晒个一天,或者放干燥箱一天,就基本恢复正常范围。但是只要放在潮湿环境就又不行了。  如此反复。  有大神修吗?

网友A:
外壳清洗,主板用洗板水或者无水酒精反复清洗,必要时可以密封浸泡24小时,注意蜂鸣器啥的塑料部件要避免洗板水浸泡。可以先拆掉!彻底烘干!最好晒几天。

网友B:
5个点是指5%还是5个字? 5个字的话是0.025%就不那么好量了
是所有电压档?正反量都低?电阻档有没有误差?最好能有详细测试才有可能找到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5个点是指5%还是5个字? 5个字的话是0.025%就不那么好量了
是所有电压档?正反量都低?电阻档有没有误差?最好 ...

所有电压档都是低5%左右。  正反测量都一样,都低。  电阻档我没有基准,我也不知道准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壳清洗,主板用洗板水或者无水酒精反复清洗,必要时可以密封浸泡24小时,注意蜂鸣器啥的塑料部件要避免洗 ...

抖音上同名是不是你?  哈。 大神你可以修吗。  我只有无水酒精。
外壳清洗?  外壳也有问题?  塑料件啊

网友:
2楼是玩万用表高手,按他说的做,准没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有电压档都是低5%左右。  正反测量都一样,都低。  电阻档我没有基准,我也不知道准度啊 ...

用酒精清洁电压基准到芯片之间的范围看有没有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抖音上同名是不是你?  哈。 大神你可以修吗。  我只有无水酒精。
外壳清洗?  外壳也有问题?  塑料件 ...

我可不是大神,我就瞎玩,修表不在行,修也是瞎修,哈哈

网友:
晒晒太阳,应该能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酒精清洁电压基准到芯片之间的范围看有没有用

这几天干燥,基本正常。  潮湿了就不行了。  过段时间试试

网友C:
要求高的话返厂吧,优利德售后据说还不错,过保的也给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求高的话返厂吧,优利德售后据说还不错,过保的也给修

问过了,直接拒修。说是太老了,没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