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硒鼓重影求助

楼主(2022-10-09):
hp2055d,换了个硒鼓就没有这情况,这个硒鼓印象中换过感光棍和充电棍。倒了一次废粉就这样了。
计算了一下直径在1.75厘米,应该是充电棍,拆开清理充电棍上也没有明显异常,清理完之后还是这样。
有人朋友知道是什么情况吗?

网友A:
都换了新硒鼓了 为啥还要修旧的硒鼓,不够费劲的 办公耗材坏了就换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换了新硒鼓了 为啥还要修旧的硒鼓,不够费劲的 办公耗材坏了就换呗

省钱,换部件

网友B:
这个明显是硒鼓一圈后的重影。检查废粉刮板

网友C:
我的打印机打出来掉粉,也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明显是硒鼓一圈后的重影。检查废粉刮板

拆开感光棍上没看到废粉,昨天检查清理过了,还是这样,淘宝买的刮板换后打了1000张,是不是要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打印机打出来掉粉,也不行了。

掉粉检查定影膜,和里面的导热硅脂

网友D:
是不是定影问题?摸摸纸上字会掉色么

网友:
抹一下鼓刮板.

网友:
直接换了吧·····

网友:
三四十换个易加粉硒鼓,可以再加粉三四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打印机打出来掉粉,也不行了。

掉粉一个是粉有问题一个是定影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定影问题?摸摸纸上字会掉色么

不是,换了个硒鼓就没有这情况

网友E:
复印机中有个消电灯 或 消电极 给硒鼓消电 然后再刮板刮, 这重影就是二个的问题.

网友F:
这是换的粉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复印机中有个消电灯 或 消电极 给硒鼓消电 然后再刮板刮, 这重影就是二个的问题.

...

那可能是刮板问题,我换个刮板。
那个灯应该没问题,因为我换了硒鼓是正常的。
这个硒鼓换过感光棍,对比用一样碳粉的鼓,打出来的字,颜色明显偏黑,可以用手在a4纸上摸出很明显的凹凸,这个是正常情况吗?对使用没有影响。

网友G:
这怎么是刮板的问题呢?明显的导电棍坏掉了。还修什么呀

网友:
导电棍坏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怎么是刮板的问题呢?明显的导电棍坏掉了。还修什么呀

好的,谢谢,我回去换一条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是换的粉不行。

正解,一模一样,我把粉全部倒掉,把硒鼓,刮板都做了下清洁,从新把粉装好就一切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