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2+未知芯片改装失败

楼主(2022-10-09):
将TL431上拉电阻改可调,电压能调上去,但是往下调绿灯闪烁,可调电阻烧了,这是啥原因

网友A:
3842+358方案吧,串电阻限流,换大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3842+358方案吧,串电阻限流,换大电位器

100k电位器,

网友:
调小的时候就不是100K了。你要把下臂电阻告诉坛友才行。

网友:
还有,如果调的太低,光偶工作也不正常的,你需要一个辅助电源给LM358和TL431供电,光耦分流电阻也要适当调整。

网友:
要调到三十伏以下。高低压都得加辅助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