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好多没有发贴了,水一个,打样回来的电路板

楼主(2022-10-09):
这板花了20大洋从某创打的,5片

这板集成了几个小板

用美工刀做浅浅的V割,然后放门缝里一扳,最后成了这个,右上角这个小板一面是可调电源的小板,后面是两个D类的音频放大器

这是一个单片机控制的单相H桥,本意是用来驱动改装成12V电压的小吊扇,后得出的结果是小吊扇在原装小弹簧的支持下,只能工作在34Hz~60Hz,没多大用

这是个5.1声道的音频处理器,有4个立体声输入和一个5.1声道输入,这里用了4个立体声输入,其中一个是收音, 一个是蓝牙,都支持内置和外接,2.1声道输出

用来替换这个洞洞板

替换后的效果

网友A:
用的什么焊接的? 残留的挺多啊

网友B:
没邮票孔、没V割,为啥要给他20大洋?不是可以免费薅的么?找他退钱买零件用建议在板子两面画出切割的框框,沿线切割更方便

网友C:
竟然化了20大洋,没有白票?

网友D:
这是个什么设备装的好满啊

网友:
厉害了,放门缝里割断

网友E:
居然没白嫖,洞洞板飞线看着也挺规整的

网友:
良好市民 ! 我代表板厂感谢您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焊接的? 残留的挺多啊

用过的锡有点多,有的就加点松香重复用了,有洗板水的,但懒得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邮票孔、没V割,为啥要给他20大洋?不是可以免费薅的么?找他退钱买零件用建议在板子两面画出切割 ...

之前是用捷配,板子是用AD画的,不合条件。板上是画有线用来分割的,就哪“——”线,十字线是用来钻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竟然化了20大洋,没有白票?

找不到合适的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个什么设备装的好满啊

就是一个小功率的2.1声道数字功放,因为是用中九一代村村通的外壳装的,所以看起来很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居然没白嫖,洞洞板飞线看着也挺规整的

用洞洞板的底噪更低,也可能是新板全铺铜加大了底噪

网友F:
美工刀v割?怎么操作的?

网友:
我也准备乖乖交20大洋了

老了  不想换软件

网友:
这么多贴片元件,在哪儿找齐的?一站能搞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美工刀v割?怎么操作的?

就是一刀一刀的划下去,有四分之一深再换个面划,然后找个门缝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一刀一刀的划下去,有四分之一深再换个面划,然后找个门缝

我现在比较怕割这玩意了,要么只打一款,要么就是0.8的用剪刀剪再打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