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再来直流无刷电机改装电风扇,完美解决电机安装

楼主(2022-10-09):
直流无刷电机改装电风扇,完美解决电机安装,并支持摇头功能。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86649
电机烧了,换直流无刷电机

铁芯好薄

含油轴承

含油轴承取下来

买了几个3MM的不锈钢螺丝

无刷电机上到里面了

无刷电机的轴太短了,要换轴

把轴冲出来

这个长的轴也要冲出来

长很多,用角磨机切断

角磨机切断了

上好了

换了轴长些了

摇头电机还没有换,手上现在没有,现上原来的固定

电机工作了

完美控制速度

串了个10K的电阻,电机的PWM接到M-上

12.4V电压1.8A电流

风很大

楼主:
发错版块了,老论坛原来diy的帖子
直流无刷电机改装电风扇,完美解决电机安装,并支持摇头功能。

网友:
,厉害!没想过这样改!

网友:
轴不切断可不可以实现摇头呢?

网友A:
无刷电机多少钱买的?

网友B:
既然换轴,就别切断啊,正好后面的摇头能恢复,功亏一篑后面一节轴电钻加砂纸打磨一下轴径,能轻松穿过铆孔。

网友:
LZ好人啦,找了好久了

网友:
不错,可做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换轴,就别切断啊,正好后面的摇头能恢复,功亏一篑后面一节轴电钻加砂纸打磨一下轴径,能轻松 ...

估计是原电机外壳进行了破坏性切割,且原电机铁芯去除后空隙无法精准限位,同时无刷电机定位也无法做到精准,因此前后孔无法保证同轴度。

网友:
看来改动不小,导致摇头螺杆对不上位置。后部轴套和螺杆可以保留,前部尽量画线对准螺丝孔。楼主摇头改没后,可以网上买220伏交流同步电机摇头齿轮箱,扇叶快慢不影响摇头速度。换电机轴尽量用拉马,减少轴承滚道磕痕。

网友:
改直流连轴都换了,技术不错

网友:
工程量不小,太麻烦

网友:
要是有哪位单片机大佬能放一个频率、脉宽可调并有定时和遥控功能的电路和程序来控制这些电机,那就完美了。

网友:
厉害!没想过这样改!

网友:
换直流电机还能摇头技术不错辛苦分享

网友C:
佳阳小窝买的电机吧?我也前后买了3个,也用这种便宜的调速器,用12V 2A电源改了个直径42cm的小吊扇,开最大功率计测得30W,5片风叶直接甩出去了,幸亏当时蹲在地上没被打中,后面用胶水把风叶粘住了

网友:
看着外壳,真是可惜了这电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佳阳小窝买的电机吧?我也前后买了3个,也用这种便宜的调速器,用12V 2A电源改了个直径42cm的小吊扇,开最 ...

在淘宝居然看见你的评论了,原来也是潭中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刷电机多少钱买的?

¥九块五角: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d.6639537/tb.1997196601.308.2c2f7484xzEP2M&id=6734688693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