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再来直流无刷电机改装电风扇,完美解决电机安装

楼主(2022-10-09):
直流无刷电机改装电风扇,完美解决电机安装,并支持摇头功能。
直流无刷电机改装电风扇,完美解决电机安装,并支持摇头功能。
电机烧了,换直流无刷电机

铁芯好薄

这2个都要用到

切开

含油轴承

买了几个3MM的不锈钢螺丝

无刷电机上到里面了

无刷电机的轴太短了,要换轴

把轴冲出来

这个长的轴也要冲出来

长很多,用角磨机切断

角磨机切断了

换了轴长些了

摇头电机还没有换,手上现在没有,现上原来的固定

电机工作了

完美控制速度

串了个10K的电阻,电机的PWM接到M-上

风很大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
还你狠,换轴,我是磨扇叶勉强塞进去

网友:
既然换轴了,为啥不用长轴带动摇头?

网友:
永磁体的电机效率要高不少。

网友A:
都这么玩,电扇厂全得倒闭

网友:
这是大改造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这么玩,电扇厂全得倒闭

电扇厂来论坛瞧瞧,产品会突飞猛进!

网友:
干嘛要切轴,不切不是连摇头也能用上了!

网友:
换轴是个好办法,解决直流电机轴短的问题,同问为什么要截短呢,如果能输出到摇头齿轮箱不更好。

网友:
全是能人啊,轴不好换吧。

网友:
手工不错,创意满满

网友:
楼主还能给电机换轴  太厉害了!

网友:
换轴是个好创意

网友:
风力如何 功率

网友:
10K电阻可以取消,直接将调速线接到M-就行了,M-在MOS导通的时候被接地,此时PWM线对应的是低电平,控制电机的调速,就没必要再多加一个电阻了

网友:
厉害,连轴都能换

网友:
为什么要截短呢,如果能输出到摇头齿轮箱不更好。

网友:
这样改出来声音会不会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