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热水袋大法开苹果iPhone7Plus换屏

楼主(2022-10-09):
热水95度4分钟,开屏。
换屏。指纹上的螺丝手拧 拧花了,用小电磨压紧反转,取下螺丝(大意了)。

楼主:
沙发备用

1、塑料袋要大,装水以后能覆盖手机全部。
2、加热时间要足够,3-4分钟,不能急。
做到以上两点成功率100% 。

网友:
吹风机是不是更安全一点

网友:
热水袋大法,真是神操作

网友A:
手动拧螺丝  是不是   拧花的机会 小点儿

网友:
赶紧看看暖手宝还在不

网友:
小电磨转太快了,换屏手艺不错

网友:
灯泡大法、热水袋大法。。。。楼下添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拧螺丝  是不是   拧花的机会 小点儿

手拧 拧花的。
用小电磨靠摩擦取下。

网友:
就怕漏水啊

网友:
作为老人家还是 妥妥 的

网友:
各种花式拆机,都是人才

网友:
换屏手艺不错

网友B:
话说标准要求是温度多少?时间多少?

网友:
敢拆手机维修的技术都扛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说标准要求是温度多少?时间多少?

95度4分钟,几乎可开所有手机。

网友:
只要精神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

网友:
最近热水袋手机换屏的帖子还不少啊。

网友:
大神,膜拜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