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改i12蓝牙耳机换电路板

楼主(2022-10-09):
i12蓝牙耳机工作的时候太耗电了,音量开一半,放歌的时候13毫安的电流,

测电流是用白色外壳的i12测的。对于30毫安的电池来说简直无敌了,耳机体积有限,换大容量的电池肯定不行,毕竟容量大,体积也大。那就换别的耳机的电路板上去吧。绿色这耳机用外壳,

白色这耳机用电路板,

,至于电路板一片蓝色一片绿色,那是因为我这几个左耳的电路板是同样的颜色,几个右耳的电路板是另一种颜色,没办法所以就只能一边绿,一边蓝,对比一下电路板,左边两个是i12耳机的,至于两个不一样是因为我以前换过一个,当时用另外一个i12耳机的电路板换的。

看左边两个明显比右边两个差很多,右边两个同样音量下,电流7毫安左右。

,电路板放进耳机里面发现短了可能2-3毫米,跟正常的对比一下就看出来了,

,然后找到了这个拆机充电宝电路板,准备利用上面的触点,

,拆下来发现是奇葩形状,

考虑了下觉得个更好,磨掉最大的位置,然后把圆柱磨一条直边这样焊到耳机电路板上才不会接触到,

第一次焊上去发现有点歪,重新焊一下就可以了

试了下充电没有问题,

然后把电池弄上去装机,,喇叭是10毫米的,本来想换13还是14毫米的,但是都是胶水粘死的,怕翘坏就没换了,用来看看抖音快手或者听小说还是很不错的,随随便便听3个小时,这耳机第一次开机会两个耳机自动配对,,所以不用担心配对问题。

网友:
帮忙顶起来~

网友A:
居然有人研究这个,冷门。

网友B:
小东西折腾费眼力,坏了都不想拆……

网友C:
工程量看着不小,手艺不错

网友D:
觉得i12链接水果12音量始终太大不舒服

网友:
这个真的白菜价,9.9,现在已经有一个耳朵不响了,放电池仓充电灯也不亮,估计电池挂了吧,一直放着懒得折腾,楼主确实牛

网友E:
不方便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然有人研究这个,冷门。

不是研究这个,而是30毫安的电池用不了多久,只听2小时,就电量低自动关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东西折腾费眼力,坏了都不想拆……

喜欢折腾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程量看着不小,手艺不错

挺简单,挺容易就弄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觉得i12链接水果12音量始终太大不舒服

难道连水果12的时候最小音量也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方便使用

正常用,怎么会不方便呢

网友F:
还能这样操作?我有几个华强货,都是左边电池不行了,换电池也很快耗尽,貌似是板子不行,我换别的右边板子过去没法配对,连上一个另一个会断掉,再连断的那个,这个又会断掉,貌似左右配好对的。。。

网友G:
体积决定的电池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能这样操作?我有几个华强货,都是左边电池不行了,换电池也很快耗尽,貌似是板子不行,我换别的右边板子 ...

你这种明显是左右耳没配对上,找找网上的方法配对,还有就是,两个右耳能配对上吗,,,,,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体积决定的电池大小

这种造型的耳机体积都不会太大,除非像i12这种缩减喇叭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连水果12的时候最小音量也很大

是的,连接安卓手机音量最小很舒服,连接苹果最小音量就是觉得吵了,没有安卓的舒服,可能比较年轻,听力好的缘故吧

网友:
好像还能触摸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