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个没有留维修后门的电吹风

楼主(2022-10-09):
电吹风没有热风,拆开看看,拔掉按钮,去掉底部倒勾盖子,去掉两个螺丝,然后就没地方可拆卸了,仔细看后面有缝隙,但是完全撬不开,最后用锯条先锯,扩大缝隙,然后crv拆机棒(比不锈钢硬)用力橇,破坏外圈后才看到是双层倒勾,根本不可能无损拆开,打开后内部风机组件也是倒勾,不得已上了拔轮胎工具才顶开倒勾。后面就见到了,直接把开关短路修好了。

网友A:
这种我也有一个,默认发过来的是虚标货,用便宜的功率插座测了去投诉给我换了一个,试过也拆不开,不敢大力出奇迹...

网友:
怎么总有防拆设计

网友B:
外壳没螺丝的产品,做的一般都比较结实,主要是怕太容易拆开,拆了之后触电出现事故

网友:
买个新的吧,没有维修的必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我也有一个,默认发过来的是虚标货,用便宜的功率插座测了去投诉给我换了一个,试过也拆不开,不敢大力出奇 ...

这个做工用料都不错,实测弱风1000瓦,大风1800瓦,开关不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壳没螺丝的产品,做的一般都比较结实,主要是怕太容易拆开,拆了之后触电出现事故 ...

感觉是为了美观,副作用就是不可逆向拆解。

网友:
过保修期就坏,没打算让你拆来维修

网友:
按一次性产品设计的

网友C:
现在有些廉价商品越做越简漏维修不好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有些廉价商品越做越简漏维修不好拆

设计理念没有留维修后门,基本是坏了不修,特别贵的也是。

网友:
维修越来越难做,都是各种奇异螺丝、各种防拆设计、各种离子焊、热熔焊

网友:
设计时就没打算让维修,一次性产品。

网友:
这种防拆设计的,一次性的,就没打算让你拆。

网友:
普遍虚标,也不会好拆,只有用功率计才能让它现出原形。

网友:
安一次性使用设计,最讨厌这样的设计

网友:
压根就没有打算让你修,坏了直接买新的

网友D:
电吹风不适合用手电筒反向开关,应该用大触点船型开关。好点的应该有冷热风2档。

网友:
一次性的,就没打算让你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吹风不适合用手电筒反向开关,应该用大触点船型开关。好点的应该有冷热风2档。 ...

好像商用都是船开关,关,小风,大风。冷,低温,高温。按下冷风。三个开关,但是现在越来越多防戴森外观的出风筒,用的是超薄的一种三档开关,不耐用,倒是也很好买。这次坏的是冷热风切换开关,和别的不同的是他是一个自锁开关,类似手电筒,按下热风,问题是不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