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10一更新就卡死,怎么解决?

楼主(2022-10-09):
一台Dell  G15笔记本,用的是官方的Win10 Home版本,不更新没事,一更新重启就卡死。我把update禁用,用火绒来升级,有个700多M的升级包,也是一升级,重启就卡死,里面有进程占用100%,不仅吃CPU,还吃内存,系统无法操作,只能强制关机。现在没办法,忍住不更新才能用。

各位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嘛?

网友A:
格式化重装   解决一切烦恼     何必和他较劲呢

网友:
重装win10,或者直接上win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格式化重装   解决一切烦恼     何必和他较劲呢

不是没想过,但正版系统不想废了。而且这明显是微软补丁的问题啊,重装系统有用?

网友B:
磁盘空间不够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盘空间不够了吧

不是,新的笔记本,刚买不久。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没想过,但正版系统不想废了。而且这明显是微软补丁的问题啊,重装系统有用?

...

既然是正版系统  留下 激活码  同类WIN10    一样激活

正版系统不会因为   格式化  而丢失  (激活码  没有过期   没有失效 是前提啊 )

网友:
打客服 省心省力

网友C:
第一:品牌机有系统恢复机制吧?备份所有自己的数据,恢复系统到出厂状态,再更新试试。
第二:原装系统不要了,下载最新MSDN的ISO重装。当然,转移数据也是必不可少的。
第三:如果不更新系统一切正常,那就没必要更新。除非有重大BUG或者漏洞,那就打上对应的补丁,应该不会很大,不需要安装几百兆的那种。

另外,你检查一下“系统还原”是否开启,是否占用较大的容量?关掉它!
每次系统更新都会重建还原点,如果你是机械硬盘,剩余空间又不多的时候,确实比较卡。

最后,还可以用DISM++之类的工具清理一下系统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正版系统  留下 激活码  同类WIN10    一样激活

正版系统不会因为   格式化  而丢失  (激活码 ...

Win10 Home版本,我装个LTSC,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品牌机有系统恢复机制吧?备份所有自己的数据,恢复系统到出厂状态,再更新试试。
第二:原装系统不 ...

已经是Recover恢复的出厂全新系统了(装好驱动的),恢复好几次了,因为系统卡死没救嘛。默认“系统还原”根本没打开。

最后才知道是补丁的问题。有个Wsappx进程造成的,网上的一些招数试过无用。

网友:
win10的话直接重装系统,全新安装,会自动激活,除了必须的驱动外,不要用dell原配的驱动,原配的驱动一塌糊涂。

网友A:
引用 楼主:
Win10 Home版本,我装个LTSC,能用?

同类   这两个字  写的不清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类   这两个字  写的不清楚吗

哦。我原本以为企业版的跟家庭版的SN是不通用的。

网友:
装LTSC试试,不行就不升。

网友:
各品牌因为利益绑定,出厂预装一堆垃圾,自己装纯净版才是真的省心。至于“预装的正版”, 说得好像不能恢复一样,或者是要背着出国一样。

网友:
正版和非正版区别大吗?没啥区别

网友:
系统安装后建议不要更新,只要不随意浏览那种弹窗出来的不安全网站,都不要紧的。

网友:
win10更新只见硬盘用量增大。

网友:
能不更新就不更新,感觉更新后问题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