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普通电脑能用双硬盘raid镜像吗

楼主(2022-10-09):
普通电脑能用双硬盘raid镜像吗
看到有的电脑有用的pci卡,有2个SATA接口,能在机器内装2个硬盘,能做成raid,提高数据安全性吗?

网友:
看主板BIOS里面有没有存储设备raid选项

网友:
普通台式机  (BIOS里没有RAID设置的情况) WINDOWS  能做成RAID0  不具有容错功能

需要安装  RAID卡   才能做有容错功能的  RAID

网友A:
要么是主板支持、要么用raid卡。有些主板集成了raid,但通常是软raid,性能不如硬件支持的好。raid提高数据安全性是有前提的,如果出现硬件物理损坏,恢复raid数据的成本远高于非raid,不要问我是怎么知道的,说多了都是泪。。。

网友:
需要芯片组支持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么是主板支持、要么用raid卡。有些主板集成了raid,但通常是软raid,性能不如硬件支持的好。raid提高数据 ...

这个问题好像论坛讨论过很多次了吧?一般家用,RAID根本不适用,除了浪费钱,最多就是有点心理安慰。

网友C:
没必要
数据稳定性建议冷备份

网友:
硬RAID以前的intel主板南桥带R的可以,AMD貌似都支持
硬件不支持还可以用windows的软RAID,也就是磁盘管理中的X区卷功能,可以模拟各种RAID功能,要数据安全可以用镜像卷

网友:
普通电脑没必要raid数据备份,用机械硬盘,再加同步网盘即可安全

网友D:
可以,我还正好有这样的卡闲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好像论坛讨论过很多次了吧?一般家用,RAID根本不适用,除了浪费钱,最多就是有点心理安慰。 ...

我单位电脑,十来年的电子文档。近1T,要找个好地方安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我还正好有这样的卡闲置

你好,是这样的卡吗?
用镜像模式,是不是保证安全了?

网友E:
既然问,就不要想了,对小白来说更不安全。拿另外一块做文件同步就够安全了, 比如花几分钟了解下 https://freefilesync.org/

网友:
只要不是太老的主板,都支持阵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既然问,就不要想了,对小白来说更不安全。拿另外一块做文件同步就够安全了, 比如花几分钟了解下 https:// ...

主要是,冷备份,弄来弄去,两个盘不一样了,不知道少了哪些文档。
所以,一定向想raid1模式,京东有195元的蓝硕,不知道可靠性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单位电脑,十来年的电子文档。近1T,要找个好地方安置。

移动硬盘,U盘,云盘,几备份,怎么也比家用的RAID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冷备份,弄来弄去,两个盘不一样了,不知道少了哪些文档。
所以,一定向想raid1模式,京东有195 ...

上面提到的同步软件就是用来比较两处的不同,有多种模式可选。 raid是给企业不停机准备的,一样要有磁带作为冷备份,因为服务器/raid卡也会坏,一旦坏了有可能两块盘都挂。从实际经验看损失最大的一次正好是raid坏!

网友:
没必要,装个自动备份软件,双盘自动或定时备份重要文件就行了

网友:
企业级应用最多是RAID5,除非是非常重要的应用场景,会用到RAID6,如果楼主需求不高,也可以买个类似2口火箭的sata raid卡来玩玩,支持raid0和raid1,除开不能热插拔外,也基本满足需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必要
数据稳定性建议冷备份

支持,感觉没必要,重要数据,移动硬盘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