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emmc做u盘遇到问题,RAW无法格式化

楼主(2022-10-09):
用拆机的EMMC做u盘做好显示格式化,但是方法都试遍了就是无法格式化,试过USBBOOT,还有好几个软件,都不行,CMD里的format命令也不行

楼主:
分区软件也不行

网友:
写保护了吧  坏片

网友:
emmc坏了吧

网友:
确定贴好,那就是eMMC坏
不过我也遇到某一个或几个点没贴好,导致可以读到盘,但无法格式化的情况

网友:
我有个254手机字库的贴1081s,也是贴了好几次,无法格式化,拆下来发现掉了一个点,因为之前的板子被我拆坏了,又买了个新的,处理好焊点,贴好之后量产没问题,本来我还以为颗粒被我吹了好久吹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