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松下数码相机充电器DE A92再利用

楼主(2022-10-09):
闲来无聊,看到闲置的松下数码相机充电器DE A92,决定对它改造,可对其它电池充电,参照前人的手法,我找了个废弃锂电池上的热敏电阻,经测量在温度30时阻值为8.5K,在20度时10K,具体是什么样的电阻我也说不上来,将它焊接在“T”脚和负极间,即可实现对其它电池充电了。(注:如果不装电池还是没有输出的,充电时是绿灯闪烁)

网友:
正规的锂电池,里面都有热敏电阻,当电池异常发热的时候,充电器就是停止充电。

网友:
把热敏电阻引出来,放在被充电电池下面不是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