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车机12V供电,板子只有7V,请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2022-10-09):
搞了个车机,想着用电池供电。
找出了以前老王哪里买的12V电钻保护板
奈何这个玩意只要充电,输出就变7V,有时候拔电池再插还能恢复。
大部分时候是一带负载 12V就变7V了,请问大概要修哪个区域?谢谢 谢谢

绿色热缩管的只有4G,不记得来源,外壳应该是碎了。

铁壳16G的,速度很慢。插联想电脑,需要插2次电脑才能识别到。速度很慢,车机有时候认,有时候不认它。

这几个板子都是一样,要么是充电后 12V输出变7V,要么是带负载后 12V变7V,感觉是其中一路不干活了
但是又不知从哪里查,怎么查?

烦劳您给指点一下,如何查,查哪个区域? 三个修好一个也好。 谢谢 谢谢!!

网友A:
楼主说的7伏是空载万用表测的电压吧,但凡是电源电路,空载测电压都是耍流氓,你三个电池的检测线全部接上了没有?总共应该有4根线接到保护板,先看一下吧,

网友:
把电池都安好,再上电试试,可能是接触不好

网友B:
要么保护板有问题,要么接线有问题,充电线插座没有接,你从哪充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7伏是空载万用表测的电压吧,但凡是电源电路,空载测电压都是耍流氓,你三个电池的检测线全部接上 ...

带负载时测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么保护板有问题,要么接线有问题,充电线插座没有接,你从哪充电的?

三个板子 有带座子测试的,有焊接线测试的。

网友:
三个板子都是一样的问题,那就是板子有问题,换新的。

网友:
找个4~5A/12V的电源适配器直接供电就行了。

网友:
用这玩意听不了多久,CD的话半小时就保护断电了…

网友:
没看懂具体什么问题

网友:
车机电流这么大,楼主确定用这个小电池来带动车机吗?

网友:
检查接线是不是对的   P+ P- 是接负载用  C-是充电负极   B+ B-是电池总正负极  B1  B2是电池串间检测线 如果接错  会保护关断表测有电压是mos漏电  是虚电现象 带不了负载

倒数第4 图左下角有丝印标注  电池组连接定义

电池组到板子之间要4根线  输出两根  充电负极  充电正极可以和输出正极同用

网友C:
保护板充电时不是每节电池单独充电吗?

网友:
接线问题吧,按12楼的方法试一下

网友:
空载7V的话,直接在保护板上测B-对应的B1 B2 B+三个点的电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保护板充电时不是每节电池单独充电吗?

都是串联充电,但电压检测是单独的,

网友:
带负载也7v嘛?那就是MOS管和驱动电路了。

网友:
检查驱动电路与检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