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morphy richards刀具开箱,算智商税吧

楼主(2022-10-09):
家里的木砧板用了好多年,想换一个,老婆说有个券,买了个说能消毒的组合刀具。

开箱

架子

铭牌

上面可插三把刀和三块砧板

移动电源

插在架子上

组合整体

打开电源,工作五分钟后自动关闭。

看看工作情况

测试一下,是紫外线。

说明书的部分

就这样吧。另外一个升级版的,比这个多一个小风扇,可以吹干板子上的水份。

谢谢观赏!

网友:
消消毒吹吹干也挺好

网友:
唉,1.5W能干嘛呢

网友:
这个都要插电?

网友:
竟然是验钞用的紫光灯,还不是消毒用的波段

网友:
这么短的时间消毒肯定不够。

网友:
开始以为是臭氧消毒呢,原来是紫外线。等牙膏。

网友:
这么短的时间消毒肯定不够

网友:
就一只蓝光LED消毒?

网友:
果真,就是个紫外光灯珠,聊胜于无。
说明书还不敢明说,还冒出个“杀毒强光”,吓死个人嘞!
但凡用上医用紫外光灯管,那怕降低功率、间歇时工作,也就离开“智商税”范畴了。

网友:
中国人均寿命越来越长的原因。

网友:
这么小砧板切水果呀

网友:
挺现代的消毒刀具箱放厨房挺好

网友:
紫外线能杀菌是真的,不过这个功率太小了吧,如果这个功率真能杀死病毒细菌,也不算智商税了。

网友:
没必要这样吧

网友:
科技与狠活系列

网友:
紫外,然后臭氧消毒

网友:
如果里面是这样镀金封装的LED ,还是可以的 杀菌除异味没问题的。

网友:
既然媳妇说有个券,那媳妇说的就都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