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个念佛机

楼主(2022-10-09):
捡到一个念佛机,电池仓完全锈蚀了,估计是电池漏液损坏后不要的。拆开一看,貌似更简单了,只有一个牛屎芯片,一个三极管、一个电容、一个贴片电阻、一个带开关的电位器,一个按键,外加电源接口和耳机插孔,然后再加一个喇叭。

有点脏,懒得清理了

曲目还挺多

锈成这样,没法修复了

数了一下,牛屎有7、8根引线,不知道能不能接USB或者编程器,可以换歌的话还可以折腾一下

喇叭应该是好的,不过看样子就是声音大点,听个响

再看看电路板

背面还空了不少原件

网友:
这个挺简洁,以前有人拆了里面还插了个U盘。

网友A:
这种就别折腾了,一个插卡MP3才多少钱

网友:
心诚就好了!

网友:
居然不是插卡MP3播放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就别折腾了,一个插卡MP3才多少钱

拿到手的时候还以为是插卡或者插U盘的,没想到连功放都集成了……

网友B:
不要想着换歌了,这种用的都是OTP单片机,一次写入不可更改,为了降低成本

网友:
这个也拆,精神可嘉

网友:
应该和蛋糕的音乐芯片没啥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想着换歌了,这种用的都是OTP单片机,一次写入不可更改,为了降低成本 ...

好吧,那就只能留个电位器给插卡音箱用了

网友:
谢楼主拆机这个没必要折腾

网友:
这个真的差

网友:
这个没肉,拆不出来任何有用的东西,不如断舍离。

网友:
没事听听佛教音乐也可以啊

网友:
拆不出来任何有用的东西

网友:
这种念佛机,当年进货价就是几块钱一个,很便宜,所以用牛屎芯片吧音乐都封装好了,成本自然低

网友:
一个牛屎全都齐了

网友:
机器极其简陋,妥妥的垃圾!

网友:
牛屎封装,连个TF卡都没有,已经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