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路由器12V电源FSP代工的,做工用料算中规中矩吗❓❓

楼主(2022-10-09):
FSP全汉FSP018-DEEA2  12V1.5A外径5.5mm内径2.5mm欧标 (出口外单)……大部分家用路由器都是用12V电源。

网友:
还可以了,数字

网友A:
缩了三个三条腿的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缩了三个三条腿的是啥???

我也不知道,就等着内行人士来说两句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缩了三个三条腿的是啥???

MOS管?不是都焊在PCB上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缩了三个三条腿的是啥???

我也不知道,就等着内行人士来说两句咯。

  我只认得那个主电解电容是日本化工KMQ系列,其它的绿皮电解电容是台系TAICON电容。

网友:
算是正规产品了

网友B:
这是什么电路方案?

网友:
不懂,就是看着东西还不少

楼主:
废话,全汉FSP不是一线电源大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电路方案?

同问,坐等内行人士来解答。

网友C:
那个没安装的to-92封装的三极管,看标志应该是可控硅,应该是有什么功能取消了刚看到低压端还有一个to-92封装的三极管没安装,应该是TL431,看背面是用稳压管代替了

网友:
全汉,但是看不懂内部啊,哈哈,品牌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没安装的to-92封装的三极管,看标志应该是可控硅,应该是有什么功能取消了 ...

感谢专业人士解惑。

网友D:
三个脚是功率管的位置,背面贴片已装,就空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个脚是功率管的位置,背面贴片已装,就空出来了

感谢内行人士解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缩了三个三条腿的是啥???

没缩换贴片的了,再背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废话,全汉FSP不是一线电源大厂吗❓❓

那你还问什么问?没话找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