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修罗技USB声卡

楼主(2022-10-09):
问题是系统识别正常工作,但是插耳机就是没有声音

有没有会搞的,帮看看

网友:
你这是拆,没见修
另:两层板直接用焊锡连起来的吗

网友:
   电子产品 发展太快 ……

网友:
小玩意做工不错啊

网友:
东西不错,看看是不是接触不良

网友:
会不会是耳机插孔簧片坏了

网友:
耳机插座可能性较大

网友:
跳过耳机插座接线看看耳机有没有声音,如果没有声音,可能是功放芯片损坏,不知道6脚那几个是不是功放芯片。

网友:
可能是功放芯片损坏

网友A:
说实话,不太推荐usb接口声卡,usb输出干扰太大了

网友:
有拆无修,如果不是弹片坏了,那就查供电

网友:
现在都蓝牙了,不用USB声卡

网友:
没必要了,离得近的话还可以帮你看看,感觉快递费,都比这玩意贵了

网友:
现在都蓝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不太推荐usb接口声卡,usb输出干扰太大了

现在还行也没啥内置声卡了 电脑听歌 要么光纤同轴 要么USB

网友:
耳机坏了,耳机插孔坏了,芯片一般没问题。

网友:
电脑上不是可以直接出声音吗

网友:
看看解决方法

网友(2022-12-17):
外表是看不出来的,换接口吧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