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04年产办公楼使用还工作正常的惠州TCL照明电器的电子镇流器

楼主(2022-10-09):
办公楼使用还工作正常的惠州TCL照明电器的电子镇流器2*36w

网友A:
这种电路结构的不多见,整流后用这么多CBB电容是干嘛的?

网友B:
老的做工是好,元件实实在在,而且也没省。

网友C:
一拖二的日光灯整流器我都还有二个,留作以后作改型用,现在照明都用LED了

网友D:
散热不行,电路板都烤黑了,得给功率管加上铝散热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路结构的不多见,整流后用这么多CBB电容是干嘛的?

搞不懂,质量里面算好的三雄极光也是能省则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的做工是好,元件实实在在,而且也没省。

当时的价格应该不便宜,质量里面算好的三雄极光也是能省则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散热不行,电路板都烤黑了,得给功率管加上铝散热片。

办公的长时间使用,大多数没人关灯,这个利用外壳散热又用塑料片隔离绝缘,散热不好
三雄极光的用了铝散热片

楼主:
三雄极光的也是能省则省,到是用了铝散热片,这两个电路差不多,用的功率芯片不同

网友:
老古董硬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拖二的日光灯整流器我都还有二个,留作以后作改型用,现在照明都用LED了 ...

坏的促步更换LED,数量太多

楼主:
老黄牛,发光发热到生命最后一刻

网友:
质量杠杠滴

网友:
质量非常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散热不行,电路板都烤黑了,得给功率管加上铝散热片。

13007很扛热,以前用一个13007做单管自激推燃气灶点火的高压包,虽然加了散热片,但是散热片很烫手,运行几个小时没坏

网友:
如果散热再做好一些,寿命会更长!

网友:
这种电子镇流器很耐用

网友:
改天拆2个松下的给大伙看看

网友:
用料还是挺足的,带了PFC矫正,谐波滤波

网友:
现在都要淘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