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杂牌手电钻质量还行

楼主(2022-10-09):
废品站捡的品相差,就拆个头部回来(DIY小台钻),虽然是杂牌但是减速齿轮衬套都是金属,还算良心产品,大家肯定看不上这个有刷电机。

网友:
看着还挺新的

网友A:
加电看看同心度如何。

网友B:
这个做台钻不太方便,如何固定钻头啊,做攻丝机或许行,也得把钻夹头换掉。

网友:
轻量的工作还是没啥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电看看同心度如何。

同心不太理想,夹了个15厘米长的螺丝刀头,有轻微摆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做台钻不太方便,如何固定钻头啊,做攻丝机或许行,也得把钻夹头换掉。 ...

DIY个乐趣,精度不高,钻不了大件,固定也不用太牢

网友:
毕竟齿轮箱是塑料件, 可能不太耐用.

网友:
有刷电机好处是修理成本低,万一丢了再买新的。无刷充电钻适合防爆和经常用的地方,缺点修理成本高,有感无刷调速好于无感,无抖动启动,缺点接线复杂。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心不太理想,夹了个15厘米长的螺丝刀头,有轻微摆动。

披头不准,夹钻头看抖不抖就知道同心度如何了。

网友:
正好买了个有底线的杂牌

网友:
有刷电机好处是修理成本低

网友:
杂牌手电钻主要是电池不耐用,其他还行

网友:
就是个玩,能做什么就做什么,有东西就不怕没得玩。玩这个都是爱好

网友:
修好了就是个不错的电动螺丝刀

网友:
LZ赚大发了。

网友:
金属减速齿轮。

网友:
看看同心度如何

网友:
物尽其用,不错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