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古的情怀、温馨的光:迈特明酷FT01斧头系列手电试玩

楼主(2022-10-09):
小时候的虎头手电外形具备极高的辨识度,也给了我手电的最初概念,印象里手电就是应该有这样的大头外观。随着发光器件的升级,LED已经取代白炽灯,过手了几百只手电,终于有一款能勾起我儿时的回忆,这就是MATEMINCO迈特明酷新推出的斧头系列手电——FT01。

不但外观养眼,FT01也能带来高流明的亮度表现,以及大范围的光照环境,而且具有高显色的特点,确实是一只属于记忆、属于黑夜的EDC手电。

记忆的模样,身材小巧易携带
有回忆的物品才是真正引人之处。作为一款实用型的照明工具,FT01并没有浮夸的外包装,长条状的翻盖式瓦楞纸盒,既能将产品保护到位,也能避免不必要的包装浪费,外包装紧凑,内部全部物品容纳整齐,保证不会在仓储运输中受到磕碰磨损。

配件当然越丰富越有用,两只14500电池、一套PC底座+柔光罩、一份说明书、一条手绳、两条备用防水圈、一张质保卡,贴心的是还标配一只锂电池充电器,方便新手玩家到手就能使用。

回忆满满的虎头手电造型,喇叭口大灯头,细长的筒身,不过体积小了一大圈,灯头直径43.5mm,全长98.5mm,筒身直径22mm,外观小巧可爱,更加方便携带使用。

小巧的身材自然不会臃肿,净重只有78克,加上标配电池,FT01的整体使用重量刚刚超过100克,无论EDC携带还是拿在手上使用,都比较轻便小巧。

FT01采用质轻、高强度、散热快的铝合金材质,创新使用镜面抛光工艺,亮闪闪尽显金属原生之美。边边角角都做了圆弧过度,表面加工精细没有毛刺,是EDC携带使用的精致之作。

标配一只同样亮银色的不锈钢抱夹,圆弧状的开口迎角,可以将FT01轻松夹入口袋、腰带、背包等较厚的物体,夹子的硬度和弹性都不错,挂在背包等位置,走动跑动都没有掉落,也方便随时拿取使用,真正实现EDC的功能。

尾盖和筒身之间还设计了一个铜环,银黄相间进一步增加了FT01的颜值。铜环也可以在筒身自由转动,也有一定的阻尼,这样拴上手绳就有更好的自由度,为这个设计点赞。

拧开尾盖,可以看到多圈镀金双弹簧,可以显著减小接触电阻,减少外电路压降,将电池的性能充分发挥出来,从而保证LED灯珠的亮度和功率。

正极同样采用镀金弹簧,除了前面说的功能外,前后双弹簧,可以更充分地压紧电池,适合不同长度的电池,并且保证电池在筒身中的稳定性,避免因为震动而断路跳档。

筒身的横向环纹具有很好的手感,配合喇叭口灯头以及突出的手绳孔,防滑效果好、前后有止挡,FT01非常适合手持使用。

温馨的光色,泛光更亮高显色
FT01的照明使用的是一颗平面型低色温、高显色LED发光体,这也是小型手电的经典灯珠。从灯头正面可以看到在透镜的导光作用下呈现出的实际光路,透镜导光也是小型手电的常用方式,能够获得较好的聚泛光效果。

灯头内部采用一枚独特设计的大面积浅光杯,表面是橘面纹理,增加光线的漫反射效果,带来更加均匀、柔和、大面积的照明体验。超厚实的灯头达到了5mm,强壮耐用,防护性能优异。

驱动电路不是PWM调光,没有肉眼可见的频闪和驱动的电路啸叫声,眼睛长时间看物体不会觉得累,能够有效保护人的视力,其实个人感觉这种1流明的极低亮设计非常实用,一是黑夜开灯不刺眼,二是节约电能长续航。

从对墙光斑来看,具有明显的泛光照明特点,亮度从中心线外辐射减弱,没有明显的敏感分界,大范围的副光斑照明,而且亮度比较均匀,白色墙面的反光也不会觉得刺眼。

小巧的身材、漂亮的外观、实用的性能,平时都带着FT01,白天可以拿在手上显摆,到了晚上作用就发挥出来,走夜路随手打开照明,不需要最亮,看清前方路面台阶毫无压力,确保足下安全,比手机闪光灯强多了。

FT01的极亮档位光通量为1250流明,高亮度配合大泛光的光路设置,能够带来眼前一片光明,光线的铺路效果很好,而且中间的聚光区域也有超过200米的照明距离,确保户外使用。

远泛兼顾的照明效果,让人看清黑夜;高显色的光色,让黑夜更加生动,这就是FT01的照明表现。

使用标配的底座和柔光罩,FT01华丽转身为一盏高颜值的小台灯,3000K的暖色温,配合高显色指数,可以更好地还原事物色彩,冷暖色调都更加柔和不显生硬,层次感很好。

温馨舒适的灯光,加上小巧可爱的造型,简直就是营造氛围的高手。光照柔和不伤眼,大面积照明高显色,是摄影补光的利器,也是居家实用的照明工具。

简单的操作,逻辑清晰用处大
与虎头手电的前推式开关不同,FT01采用尾部开关控制方式,正向开关可以过大电流,其外是黑色硅胶胶帽,胶帽表面有防滑小颗粒,进一步提高按动手感。

单手握持FT01,拇指可以自然落在尾部开关上,大键帽方便盲按操作,开关行程约3mm左右,正向开关轻按点亮松手即灭,重按发出咔哒声,锁定当前亮度。

FT01开机默认为1lm的月光档位,最适合在黑暗环境使用,没有明暗的剧烈变化,不会睁不开眼。开机后轻按开关,实现月光1lm—中亮100lm—中高亮350lm—高亮750lm档位切换,快速双击开启极亮1250lm档位,方便用户选择合适的亮度。

无论处于哪个档位,只要快速双击开关,FT01就能发挥出最大能力,直接进入极亮档位,满足你的亮度需求;再次轻按一下开关,就能返回初始亮度。

开机后,快速连按三下开关,FT01就能进入双频爆闪模式,闪烁快慢的频率变化更能让坏人产生眩晕不适感,是应急处突的好帮手。

稳定的性能,温控防水长续航
再来看看FT01的实际表现,用照度计对FT01做测试,灯头距离照度计大约500mm,看看FT01的续航和温控情况。

FT01的五个常亮照明档位对应的500mm照度数值如下图所示,照度的比例与光通量大致相仿,阶梯分布覆盖了较大的范围,可以适合在不同亮度环境的使用需求。

双击开关开启极亮,大约1分多钟后开始降档,降档过程约2分钟,亮度缓慢减弱,降档后的照度值略低于中亮档位,此后保持水平线性输出。

开启极亮约10分钟后,测量FT01灯头表面的温度,大约为49.8℃,筒身温度稍低一些为45℃,如果在户外使用散热条件更好,应该可以正常握持使用。

开启极亮档位降档后,仍然可以根据需要反复手动开启极亮档位,不加人为干预的续航时间大约为1小时.快没电时主灯会间隔闪烁提示使用者,自动关机后,也能再次开启照明以保证必要之需。

作为EDC装备,日常使用也会遇到雨雪天气,FT01尾部有橡胶密封圈,筒身也没有其他开口,具备IPX6等级的防水能力,十一期间下了几天雨,雨水直接喷淋也不会渗入灯体内部,日常生活完全可以放心使用。

总的来看,MATEMINCO迈特明酷FT01,高颜值复古设计、亮银色酷炫外观、高显色温馨光照、大范围补光效果、多配件灵活使用,表现可圈可点,EDC手电,我推荐FT01。

你问我FT01后面那只看起来差不多的是什么?留点念想,咱们下回分解。

网友:
看到颈部那个六角螺母的形状,我估计是设计师洗澡时迸发的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