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乐视超4 X55黑屏有声音拆修

楼主(2022-10-09):
乐视超4 X55看着突然黑屏,有声音,关机重新开机正常,第二天开机看着黑屏了重新开机再也不会好了,黑屏的时候用灯照了下有图像,应该是背光问题,网上找不电源背光板资料,找到一个视频说有一个通病1.5兆欧电阻易坏,拆了看还真是。R9216  1504贴片电阻开路烧了。懒得去淘宝买1206贴片电阻了,用2个电阻串联代替修复成功。

网友:
这么准确,还真是,捡漏了

网友:
可以啊 修复成功

网友A:
自己的电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的电视吗

自己的。

网友:
这个属于设计缺陷

网友:
通病还真是通病,

网友:
我去!精准定位故障点,牛人……

网友:
百度为你省钱

网友B:
赚了赚了,当初我也是从百度修电视开始入坑,乐视超级3 x55三无,也是通病有个二极管坏

网友:
有台乐视 一边的背光坏了 是啥问题  是电源还是LED?

网友:
这个通病是元件质量不合格造成的还是电路设计不合理呢?
如果是前者,那换个件就行了,要是后者,修完将来会不会还是这里坏,有没有更加治本的解决办法?

网友:
这两电阻功劳不小,省下不少钱

网友:
乐视电源板也易坏。

网友:
是原来的电阻不够大么,这回不会再坏了吧

网友:
有通病也比较好办,容易修,就怕冷门的问题。

网友:
成功修复,楼主省银子。

网友(2023-01-10):
有没有发现背面壳子顶端中间那个游戏端口上两颗螺丝拆下来后像短一截装不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赚了赚了,当初我也是从百度修电视开始入坑,乐视超级3 x55三无,也是通病有个二极管坏 ...

超3 x55有么有发现背板顶端中间游戏端口的位置两颗螺丝拆下来装不回去,像短一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