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罗技G733无线耳机调音编码器坏维修

楼主(2022-10-09):
閑鱼的g733应该大多都是这问题的返修货
首先拆耳绵,然后先拆右耳电池断电
十字螺丝x4

把插头拆了

再拆左耳,T6螺丝x4,是T6不是十字螺丝,两面螺丝不同类型

入面bcb有一颗十字螺丝,拆了他再在上面的卡扣撬一下就好

就是这玩意坏了,换了他。
多条电线连接着不想拆那么多线,就这样半吊着的拆了,纸巾包好耳机防止烫伤外壳
型号ALPS EC05E1220401 , 两块5一个,很便宜,连运费5元左右

新旧对比图

还原

成本5元修好

网友:
编码器看着很像鼠标的编码器。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多钱收到的?

楼主:
6百多收的

网友:
那我看看就好

网友(2022-12-24):
又可以战斗了

网友(2023-03-08):
真正的博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