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动车充电保护器

楼主(2022-10-09):
电动车充电保护器

网友:
通过采样电流变小然后关断?

网友A:
这是保护、充电二合一还是单纯保护器?看着保护器像是检测转灯电流判断断电?

网友B:
就是保护器,原理是电池检测。

网友:
这种断电有意思,物理意义上的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保护、充电二合一还是单纯保护器?看着保护器像是检测转灯电流判断断电? ...

单纯保护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保护器,原理是电池检测。

好像时 检测 充电器 交流侧 电流,没电池检测

网友:
这个好像是  检测充电器交流输入电流,当充满时 充电器跳到绿灯 充电电流降低,此时这个  就断开。还有电瓶老化鼓包 很多是电压充不上去 也就是充电器不会跳灯。。。。。。。。。。。。

网友:
牛掰了,图纸都画出来了

网友:
如果有一两块电池先充满,另外的三四块电池没充满,充电器是不是一直充?假设还要充1个小时,另外的三四块电池才充满,那么原来先充满的那一两块电池是不是过充了,长久下去,这一两块电池是不是鼓包了?所以只要是串联充电的形式,我对所谓的保护器向来都不是看好的。

网友:
最关心的是不转灯把电瓶充坏

网友:
对于正规充电器来说纯粹是多余

网友C:
LM358的输入是谁的电压?

网友:
这种 电路设计不可靠哟,还不如加个定时器

网友D:
这就一个电流检测。还有一半358,可以设计成一个电流低于那个值后延时多久再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LM358的输入是谁的电压?

两个R050电阻上的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就一个电流检测。还有一半358,可以设计成一个电流低于那个值后延时多久再断电。 ...

通过那个无字的SOP8封装芯片就可以实现

网友:
检测电流,然后控制开关?

网友:
晚上充电还是有点作用的

网友:
这个到底有没有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