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DIY蚊香架

楼主(2022-10-09):
DIY蚊香架一张a4纸

叠一下

铺开

现在知道了吧

网友A:
这是纸的吧,会烧起来的吧

网友B:
还别说这是个法子

网友:
不会着火吗?

网友C:
挺简单,把蚊子熏跑了,把人熏醒了。

网友D:
乍一看还以为是打印机定影器取出来的卡纸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纸的吧,会烧起来的吧

可能有安全隐患,你们别学,我是在瓷板砖上面用,10多年前用到现在,没有出过燃烧事件,但是不保证以后不燃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别说这是个法子

应急用下,最好别用

楼主:
有可能会,在安全的地方用,即使燃烧也就是烧张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挺简单,把蚊子熏跑了,把人熏醒了。

哈哈,熏人的是蚊香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乍一看还以为是打印机定影器取出来的卡纸呢

卡纸也是这样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卡纸也是这样的吗

嗯 定影器卡纸一般都会折成这样跟小扇子似的

网友E:
简单实用,应急用用还不错,以前常这样用

网友:
一直在用这个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简单实用,应急用用还不错,以前常这样用

看来这样用的人还不少

网友E:
蚊子来了,找不到蚊香盘,扯张纸一折来得快

楼主:
引用 网友E:
蚊子来了,找不到蚊香盘,扯张纸一折来得快

就是就是

网友:
应急用用没问题

网友:
a4纸可能燃点高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