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tek] 大华 C800A 512G首拆

楼主(2022-10-09):
大家看看这个闪存颗粒是哪家的,是黑片还是白片?

网友:
螃蟹就算了,不好搞

楼主:
螃蟹这主控比2258XT还热,塑料壳的,硬盘刚接电5分钟不到,温度都50+,这玩意不能要,不知道这个闪存是黑片还是白片,哪家的,用了30元的券,169买的,舍不得退……

网友A:
螃蟹还是很牛b 的,声卡,网卡,显示器芯片,无线路由器芯片,各个都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螃蟹还是很牛b 的,声卡,网卡,显示器芯片,无线路由器芯片,各个都不错 ...

只能说个个都有,但都中规中矩,能用

网友:
现在的这些SSD里面就没几个用正片的,都是黑片,拆机片和磨损的差不多了的服务器拆机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螃蟹还是很牛b 的,声卡,网卡,显示器芯片,无线路由器芯片,各个都不错 ...

螃蟹的声卡 网卡 无线路由 SSD控制器 总之它家的芯片只能说他是业界里的最低标准 没有比它差的芯片,但是比它好的芯片一大堆,
就拿声卡来说,矽统 创新都比他好,
拿网卡来说,intel 博通(杀手)都比他好,
SSD控制器来说,得一微,mas0902固件都比它稳定,直写速度还快
拿路由器芯片来说,它目前最多就是8197FH,甚至运营商送的AX3000都普及了它竟然还出了个AX1500(5G WIFI6 1200M+2.4G wifi4 300M的奇葩),哪怕是QCA9341这种东西都比它强(至少有OpenWRT可以刷)
你只是看到了它市场占有率很高,实际上它的产品力很低,说白话就是市场最低标准。。。而且他的芯片能做QFN封装就绝对不做BGA封装哪怕是SSD主控,甚至在2022年你还能见到QFN封装的全新SSD主控也仅他一家

网友:
估计用不久

楼主(2024-11-18):
挂网心云不到一年,已阵亡,售后给换了C800,用的2259xt2+海力士 176L TLC颗粒的,希望能用的久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