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这也不是我的建议,手册上就是这么规定的!0660校准值选取

楼主(2022-10-09):
我们知道0660方案使用非常广泛,校准也方便,之前很多人包括我,都习惯用1开头的校准值,去校准!主要是1开头的标准源比较常见,更容易获得。
实际上手册上是要求5开头的(6000计数)。
那么我们就看看用1开头的校准和5开头的校准到底有何区别!
先看1开头校准后的情况!(众仪ZT-X印象里也是用1开头校准的)
我们可以明显看出来,用1开头的值校准,线性有点问题,1开头的准了,5开头的测出来有明显误差,虽然精度也很好。但是,强迫症的话,差点意思!

楼主:
用5开头的值校准,明显线性相比更好一些!低点和高点误差都更均匀,整体误差都很小!不像用1开头的值校准,低点准了,但高点误差明显变大!
其实多数仪表校准要求用接近满量程的值校准是比较普遍的情况,个别表还要低点高点都校准!

网友:
竟敢拿出这么多表来这里展览。

网友:
像我调试混凝土搅拌站,里面电子秤规定校秤不低于满量程的80%  砝码太少精度差些。
比如万用表1v校秤准后如果误差1mv,那测量5v误差量也变大5倍达5mv。而用5v校准后误差1mv的话,测1v则误差为1/5既0.2mv

网友:
接近满量程校准这个应该算是常识

网友A:
好奇怪不是用中间值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奇怪不是用中间值校准

中间值的也有,比如三点校准的,或者1999  19999这样计数的表 有些是要用1000  10000的值校准

网友:
哪儿要用到最后一位数字呢……技术限制了我的应用?有使用场景嘛?

网友B(2023-01-04):
引用 网友A:
好奇怪不是用中间值校准

有个简单的推论,就是读零爱好者喜欢用大整数去测试表准不准,所以商家就有限校准那个,反正都是有一部分要偏一点的,不如校准那个讨好的。
类似显卡厂优化跑分游戏和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简单的推论,就是读零爱好者喜欢用大整数去测试表准不准,所以商家就有限校准那个,反正都是有一部分 ...

这不是乱校准的,一般都是用满量程或者接近满量程的值去校准的,一般零点不会偏差明显,这样校准能最大的保证一个线性!厂家不会考虑爱好者的想法,甚至万用表厂家从来不会搞电子维修的人的需求,知名的仪表只对工厂需求感兴趣!工厂才是大客户!只有小厂才会搞些五花八门的表,因为他们入不了工厂的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