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有个电蚊拍漏电

楼主(2022-10-09):
  家里有个电蚊拍漏电,电池充满放上去没几天又没有电了,不会修发上来高手指点指点下。看能不能修好
名牌

漏电电流

看来是充电小板问题呀

接回又有电流
这个没有保护电路吧!
看来直接换个比较方便吧!

网友A:
淋雨了吗,一般不工作没有电流

网友B:
是电池不行吧。这种东西很少漏电的。

网友C:
除了充放电板其他部分是受开关控制的,一般不会漏电,这应该是保护板的问题

网友D:
看电路,应该不是锂电,老式电池用一年以后基本上都是这个毛病,换新电池看看。

网友:
手掌脱皮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淋雨了吗,一般不工作没有电流

没有搞到水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电池不行吧。这种东西很少漏电的。

电池我也换过了,还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了充放电板其他部分是受开关控制的,一般不会漏电,这应该是保护板的问题 ...

会不会是4056充电板

网友:
分别断开相关元件,当断开某一个元件后不再漏电,就是那个元件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电路,应该不是锂电,老式电池用一年以后基本上都是这个毛病,换新电池看看。 ...

是锂电池的,电池也换过,我有把鼎能电蚊拍用好几年电池还是好好的

网友:
开关测了没有,不会是开关脚漏电。

网友:
按理这玩意不工作不会有电流。,这玩意开关控制的,电池不行了吧

网友:
网间漏电了,卸开清理一下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我也换过了,还是一样的

你这个漏电电流是在开的状态下测出来的还是关,  就是拨动开关在什么位置上测的。

如果是关,我看PCB上是直接断开了,如果开关内没问题,就是充电板漏电了。

如果是开,测有漏电,可以把照明线拆掉看看,有些照明LED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电路,应该不是锂电,老式电池用一年以后基本上都是这个毛病,换新电池看看。 ...

这种应该是老铅酸改的。。不过从充电口看,应该是厂改,厂家改方案做的。

网友:
网漏电,还是有元件坏了,漏电

网友:
常见开关漏电,你这还有一路充电小板也可能有问题,焊开引线看漏电不,我一般用小刀

网友:
是不是充电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