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问电工师傅一个问题,今日检修发现一插座零火两线均带电

楼主(2022-10-09):
今日检修,发现一插座零火两线均带电,判断为零线断线,且零线用电笔常亮排除感应电(感应电电笔是否应该一闪而过),用万用表测量零火之间存在一个100多V的电压,但正常若是零线断线同一配电箱不应该是380v(两相)或者0v(回路中存在其他用电器将零火两线形成回路),百思不得其解电压从何而来往各位师傅解答。

网友A:
就是远端零线断线,然后测量的这一相负载较重。

负载交轻的相电压会比 220 偏高,负载重的会比 220 偏低。
极端情况下,另两相空载(负载=0),被测相有负载(负载>0),就是 LZ 提到的测量电压为 0 或 380 的情况

---------------------------------------------

添加一张仿真图,220V 三相加在 1k/3k/5k 三个负载上,依次测量零点(N) 接入、断开时负载两端电压。
接入时都是 220V 左右(差异源自线阻),N 断开时电阻越小、负载越重、电压越小:

网友:
感应电不是静电,电笔也是常亮的。用电笔测试零线带电不一定是零线断路,变压器中性点接地不良,和三相不平衡都能导致零线带电

网友:
另线带电是断了,感应电

网友:
零线断了呗

网友:
感觉是接地不好吧

网友:
突然出现过两次这种情况,电笔碰火、零、地三线都亮,家里的LED灯也微微亮,过一两天就好了,可能是变压器出了问题电业修好了。

网友:
三相不平衡的时候,零线也会带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远端零线断线,然后测量的这一相负载较重。

负载交轻的相电压会比 220 偏高,负载重的会比 220 偏低。 ...

图文并茂思路清晰

网友:
三个原因,零线断,零线接地断,零线接触电阻过大

网友:
可能性很多,楼上回答的很好。还可以测量一下零地之间的电压能更好判断出原因。如果零地有电压能达到100伏左右就说明零线断线了,如果电压很小或者没有电压那就说明零线没问题,零线上的电压有可能是负载不平衡造成的。

网友:
专业啊,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远端零线断线,然后测量的这一相负载较重。

负载交轻的相电压会比 220 偏高,负载重的会比 220 偏低。 ...

这个不错,讲的明白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零线开路嘛  这种要小心排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