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东社16A带开关明装插座

楼主(2022-10-09):
国庆期间趁有优惠给家里装了几台空调,但家里还没安装空调插,于是去镇上老同学店里买了几个16A插座,为了不用空调的时候方便关电就买了带开关的。农村买东西没有多少选择,我说要好一点的插座,同学就给了我这种,11大洋一个貌似不便宜啊,拆了看看做工怎样。

▲牌子叫东社,以前没听过,好像还有个叫三社的,手上有两个1P的空开。

▲在广东,顺德产的开关插座之类的电器比较常见。

▲塑料的质感可以,比较厚实,外壳做工至少给人一种不会太差的感觉。

▲开关连接线直径约1.2,算下来1平方多点,这点长度过16A应该没问题。

▲接线方式和空开一样,隔着铜片压接输入线,不是螺丝直接压线那种容易伤线的接线方式,这个好评。

▲铜片厚度0.7mm

▲铜片宽度5.2mm

▲除了和插座连接的铜片,其余的都是铁镀铜,这个都是行业规则了。

▲16A开关触点直径3.5mm
总的来说这款插座还行,给空调用16A开关是不会带载开关使用的,空调也是1.5P一级能效的变频机,没有定频机那么大的启动电流,插座应该用得住,缺点就是价格偏贵,在农村就这样没办法。

网友A:
空调的电源开关,还是选用空开比较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空调的电源开关,还是选用空开比较好

我觉得直接在配电箱里用空开就好,不用的月份直接断电...

网友:
这个用料还行,挂机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直接在配电箱里用空开就好,不用的月份直接断电...

这样比较好,我当初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
  这个质量不错了  ……

网友:
个人觉得接空调用的86型16A插座,不要使用带开关的。

网友:
带开关的空调插座我也用在不用空调的月份把空调关了省得一点电,至于那个开关触点够不够电流没关心过,因为不是运行中开关机。

网友:
这个用料还行

网友:
用料还是挺实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