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历时近一年成功修复个明纬LRS-200-24薄型电源

楼主(2022-10-09):
历时近一年修复成功……感谢坛友在2020年时拆修帖提供的电路图: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59949-1-1.html

前期到手发现有个开关管击穿,换上复活失败后就丢到料板堆里了,十一假期无聊才扒出来再次折腾

当初检测击穿的18N60

后面淘来的封装不一样,就把2个都换了

看整体,多功率通用板,所以看上去有很多空位

背面

不同功率选备件位都空着

保险管也有选择

全桥

电容

变压器

这次假期通过坛友提供的图纸,检查发现Q52损坏

坛友图上没型号,为弄清这三极管的型号废了老劲,原来是2907A

想着用个S8550代替,结果还是不行,芯片1252的7脚电源始终在11V至13V间跳动

考虑芯片损坏,如是淘芯片,那就连2907A一起淘吧,结果2907A拍一单最少是50粒,好在最终找到一家店铺,经同意,我拍一单,让其2907A与配套的2222各来10粒,怕以防万一

淘来的1252A,上面提到的坛友说是NCP1252E,查了一下资料,两个后缀字母不一样,只是占空比不一样,不知道对电源的工作有哪些不一样

旧货看不到丝印,没坛友的支持怎么也不知道是个啥,经检测,电源地与输出脚短路

淘来的新的

新的2907,前缀代码也不同

换上

通电,成功复活

拆的壳也不知扔哪去了,这货修好了貌似还只是个废品;
这病咋治是好哦……不过近期如再次遇到这种坏电源,维修起来就轻车熟路了吧?但不能保证时间久了还能第一时间记得……

网友A:
看图这个电容是不是也有问题,有一个黑点

网友B:
明明是2907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这个电容是不是也有问题,有一个黑点

没有问题,只是脏东西敷在上面,输出带载正常

网友:
这个板子还能做350w的型号

网友:
为你唱首征服,强迫症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明是2907

马虎了多谢指正

网友:
功夫不负有心人

网友:
实际真不短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