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教一下,这个另加的mos管怎么接的线?

楼主(2022-10-09):
三根脚分别怎么接呢?
一根接铜排供电,另一跟在电阻上。
请教一下,还有一根接到哪里?
如果更换mos管换完就没事了吗?还需要用什么仪器去调整吗?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更换更大的mos管,还需要调整哪里吗?
怎么计算它的极限载流量

楼主:
纯小白求指导。。。

网友A:
最下面的场管好像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更换更大的mos管,还需要调整哪里吗?
怎么计算它的极限载流量 ...

同问,请坛友解答一下,如20N50管换更大A数的,是直接换,还是需要调整其他元件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下面的场管好像裂了

这是截的图,有炸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