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使用仍需谨慎!添置了一台915x50砂带机

楼主(2022-10-09):
计划赶不上变化,随年龄增长,生计所迫,自由支配时间越来越少,琢磨许久,砂带机DIY计划正式撤项趁国庆回老家,败了一台,收到包裹,这么一个小箱子

没有选750W电机,整了一个1.1KW大功率版本,无刷电机,带控制器,220V直插使用

装好了,就是这么个样子

转速最高可到6000RPM,一般使用3000附近就很厉害了,90多的驱动轮,大约16~20M/S的线速度,使用还不是很熟练,刚上机开3000RPM,直接把菜刀打飞,当场报废了一条砂带,第二次上机一不小心把指甲连肉抹掉一块,吓得我直到假期结束都没再开机
总结:别以为这玩意人畜无害,好歹1KW+功率!事后总结这两次事故,推测主要原因应该是砂带宽度太宽(50MM),导致摩擦力太大工件不好把持所致,总之和砂轮机20MM的接触面几百W的功率相比,这个生猛太多, 虽说砂带比较安全,但仍需谨慎小心使用!

网友A:
多钱来的?
我都整个775电机的小东西过过瘾

网友B:
我的砂带机电机是4.5千瓦的 砂带型号2100X50 也没把菜刀打飞啊!

网友:
用的是220V的稀土永磁无刷缝纫机电机,动力强劲。机身骨架看来也扎实,这机器不错。我当初也准备用这种二手电机做一个,无奈生活所迫太忙,现在也还没有动手。

网友C:
这个架子和我的一样,我的砂带机坎坷了,先是买的闲鱼另一家,结果跑偏,架子设计有问题,就便宜卖了,又买的这家,我已经用了大半年了,电机是自己买的750W,,转速不敢开太高,声音太大,转速中等时还挺好用的,就是砂带短了感觉没2100的耐用。实际使用还是不错的,尤其是磨铁,我另外有台木工砂带机915*100的,转速比较慢,磨铁不太行,到了这台转速快的,磨铁就比较好,就是感觉砂带不耐用,可能要长期使用还得买2100*50的砂带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砂带机电机是4.5千瓦的 砂带型号2100X50 也没把菜刀打飞啊!

估计手法不娴熟,看视频里大佬是都逆磨,我这样就把砂带割断了,刀也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钱来的?
我都整个775电机的小东西过过瘾

1000大洋左右

网友:
这是磨刀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架子和我的一样,我的砂带机坎坷了,先是买的闲鱼另一家,结果跑偏,架子设计有问题,就便宜卖了,又买 ...

反正砂带不便宜就是了,配合砂轮机省着用吧,我的砂轮机迷信老机,结果在闲鱼上被坑了一次,买到 一台90年代的山寨机,当时我不在家我老爸也没给我把关一下质量就收货了,事后当然不认账,后来又找了一台朝鲜的单相机,这次才觉得质量OK!了下次回去发你瞧瞧

楼主:
这个机器虽说把我的手指头磨破留血,但觉得质量还是可以,整机有30多斤,噪音尚可,毕竟那么多轮子比砂轮机噪音肯定是要大,主动轮是铁的不是铝合金这点比较满意,其他轮子都是铝合金

网友D:
合理利用靠山,有需要还可以做个可调角度的支架配合靠山

网友:
m币不够,回帖来凑      有啥用 只魔刀的话 磨刀石才是是最好的吧 磨剪刀和刀看人玩老式的磨刀器也比这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合理利用靠山,有需要还可以做个可调角度的支架配合靠山

嗯,这个应该是需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合理利用靠山,有需要还可以做个可调角度的支架配合靠山

是的,这个架子只是基础款,工作台角度不可调,我按它的尺寸买了很多键条来改造它,慢慢的为它增加功能,啥工具要变的好用和多功能都得投入更多的金钱和时间。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机器虽说把我的手指头磨破留血,但觉得质量还是可以,整机有30多斤,噪音尚可,毕竟那么多轮子比砂轮机噪音 ...

主动轮为啥铁的好啊,铝合金的也一样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动轮为啥铁的好啊,铝合金的也一样用啊

1.铁的重,惯性大,速度比较稳定
2.铁的硬且不容易磨损,摩擦力 应该大一点,铝合金你也知道,稍微一摩擦就发热软了全涂到砂带上了
以上纯属个人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1.铁的重,惯性大,速度比较稳定
2.铁的硬且不容易磨损,摩擦力 应该大一点,铝合金你也知道,稍微一摩擦就发 ...

我真没听说过,我的是铝合金的,下回用个半小时我摸模温度试试,缝纫机电机是自带刹车的,并不能用到啥惯性,耐用一些到是真的。

网友:
专业磨刀机是低速水冷磨机。砂带机并不是专业磨刀的机器,而且磨出来的是蛤刃,很多人不喜欢。

网友:
转速从最慢档开始调用,慢慢掌握使用要领。

网友:
操作技巧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