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种魔百和语音遥控器的TV学习键怎么用?

楼主(2022-10-09):
我拆开后发现这个背面的LED灯珠是封在里面的,遥控器上并没有透光的地方,我按照网上的方法,按住TV键几秒钟,直到指示灯常亮,然后按照其它学习型遥控器的方法,把电视机的遥控器对准这个背面的LED灯珠,按电源开关键,但是这个语音遥控器的指示灯并没有闪烁,怎么试都没反应,长按电源键也没用,就是学习不了

网友:
看到背后有串口tx rx。。。用串口线连接看看打印信息

网友A:
一般学习型的遥控器背后有说明的。另外,  这个是蓝牙遥控器还是红外遥控器?  蓝牙的只能学习蓝牙的,红外的只能学习红外的。
红外遥控器和蓝牙遥控器最明显的区别是, 红外的一般只能直线通讯,  比如你把遥控器尾部对着电视机, 如果不能控制就是红外遥控器,可以控制就是蓝牙遥控器。

网友:
你这个不像是学习型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学习型的遥控器背后有说明的。另外,  这个是蓝牙遥控器还是红外遥控器?  蓝牙的只能学习蓝牙的,红 ...

是蓝牙连接的,但是它这个电路板背面还有一颗红外发射管,就是那颗小LED,应该是用于红外遥控的,就是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
可以学习的,老人家里就是这种遥控器学习的电视机开关键。

网友:
一般背面有学习方法啊,我家的遥控器我是重复多试好几次才成功。

网友:
这款时红外+蓝牙控制的遥控器,红外负责开关电视盒(以及电视)。蓝牙用来调台,还能语音控制调台,确实方便。
你可以试一下,先按左上角第二个键(像齿轮的那个)3s以上,指示灯应该会长亮或者闪烁,在15s内按TV键,对电视遥控的开机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