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 天上掉下来的导弹残骸里面捡到的飞轮形状的螺旋桨叶子

楼主(2022-10-09):
天上掉下来的导弹残骸里面捡到的飞轮形状的螺旋桨叶子

网友:
去乌克兰了吗?

网友:
说实话 这种东西尽量别发!

网友A:
像是透平机的叶轮

网友B:
你也信?你听说过导弹用鼓风机当动力的么?

网友C:
事关国防安全,请不要发图,不要讨论,不要猜测,有大把的间谍正在关注和搜索呢!
总之不要抖机灵,别犯蠢!

网友:
楼主在乌克兰捡的吧

网友:
这东西有没有带上些什么化学物质, 有毒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也信?你听说过导弹用鼓风机当动力的么?

用火箭发动机的导弹没有这个涡轮
要么是巡航导弹,要么是靶机

网友:
黢黑黢黑的烧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是透平机的叶轮

这是进气口压缩气体的还是燃烧室后面喷气口的?
烧黑了的应该是喷气口的吧, 耐高温的好材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事关国防安全,请不要发图,不要讨论,不要猜测,有大把的间谍正在关注和搜索呢!
总之不要抖机灵,别犯蠢 ...

愚民言论!五个汉子。

网友:
有点像涡轮喷气发动机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愚民言论!五个汉子。

国防安全课上就是这么说的。

网友:
垃圾堆捡来的东西,只能卖废铝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