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RO膜添加阻垢剂大家怎么看

楼主(2022-10-09):
最近*手、*音反添加剂的很多,今天刷到一个说净水机也有添加剂的,百度了一下还真的有,于是就*宝上搜了无阻垢剂RO膜,推出的页面竟然满屏都是售各种阻垢剂、缓释阻垢剂、RO膜阻垢剂这些产品,却找不到无阻垢剂的RO膜,或许RO膜添加阻垢剂原本就是标配是必须的、只是咱不懂罢了,也或许通用RO配件原本就没有添加的,但既然如今有人分析了其远期危害,那么咱们咋办呀?
为了喝到一口自以为安全的水,我可以放弃水中的有益离子选用RO纯水机,为了避开净水机的暴利深坑,我可以学习组装水机,但我真的不知道有没有不加阻垢剂的滤芯,接下来就傻傻的不会玩了,请懂行的大神说说,咱们常用的50/100/400G的通用RO配件究竟有没有阻垢剂,或者说有没有无添加剂的RO配件可以选择,也想知道是否我杞人忧天了,大家怎么看?

网友:
反正我是放弃了,本来是想组一台的,发现很多配件都没有涉水批件

网友A:
净水机赚的就是你们这群人的钱

网友B:
有人告诉你只有纯水机的水才是安全,所以你放弃了天然的水;
那有人告诉你人生充满了危机,你是不是也想过放弃人生?

网友:
杞人忧天了

网友:
想多了吧,搜了一下 阻垢剂应该是一种单独的产品,ro膜本身并没有把!

网友C:
阻垢剂是个消耗品,在工业纯水机制水过程中是需要不断的添加阻垢剂,在民用净水机中没听说过需要添加阻垢剂。楼主杞人忧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人告诉你只有纯水机的水才是安全,所以你放弃了天然的水;
那有人告诉你人生充满了危机,你是不是也想过 ...

河北地区地下的天然水谁敢直接饮用?长江黄河的天然水谁敢直接饮用?各类农药化工废水漂白粉往水里加,工业废水往深井里注,请问:哪里还有理想中的“天然水”?

“天然水”中的有害物质,咱们想办法剔除。

人生中的危机,咱们尽量规避!

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净水机赚的就是你们这群人的钱

还好,比直接买品牌机实惠多了。

网友:
同样关注这个话题!

网友D:
阻垢剂只是消除盐析结晶在膜表面结晶的趋势,无法透过去的,冲干净了一点问题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净水机赚的就是你们这群人的钱

我弄净水机真的不是跟风求时尚,我的净水机之路起因也很简单,十几年前公司搬迁后发现新地点的自来水有问题,那就是凉开水口感很涩很难喝,一直饮用的茶叶在这里沏茶水也不好喝、冷却后水面会形成彩色油膜,按照当时百度给出的说法貌似茶叶中的营养物质与水中的有益离子相作用的结果(我觉得应该是水质有问题,在此不讨论茶叶本身的农残、有害物质等这些我们无法躲避、也无法把控的问题),但无论啥原因水不好喝就是大问题,于是我开始关注净水机,于是粗滤、棉滤、n道过滤、超滤膜,直到上了RO膜才彻底解决了问题,接下来是家里水表出户、管道分户改造,改造后家里的水压没得说上了一个档次,但无论是白开水还是茶水都有怪怪的味道难以下咽,尤其冬季采暖室温高了以后就更加严重,于是家里也用净水机解决了问题,现在管道用的年头久了已经觉察不到味道了,但净水机也不能就此拆除了不是,至于烧水壶上的水垢、暖瓶里时常倒出来的固态物这些在我们这代土生土长的东北人来讲是再正常不过的了,这些水质硬度方面的问题真的不是加装净水机的理由,但坏了口感的水就真的不能不理会了,所以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谁会瞎折腾,可是刚刚喝了几年微有甘甜的干净水就又有了这些说法,另外关于网上沸沸扬扬热议的*天*油的添加剂问题我倒是不太在意,活在当下很多东西身不由己避无可避,反倒觉得产品配料表太干净也不一定是好事,因为我也有曾经有一瓶丿十丿木的0添加*油,用掉半瓶后因没味道放在橱柜里忘记了,最近找出来看来一下发现一年半多了竟然没变化,几十年前的酿造物(白酒除外)无论是瓶装还是散装的常温环境下放久了总会在液面上出现白色的发酵物(白醭),所以我真的不敢相信瓶贴的,貌似扯远了,希望不把我自己的话题带歪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阻垢剂是个消耗品,在工业纯水机制水过程中是需要不断的添加阻垢剂,在民用净水机中没听说过需要添加阻垢剂 ...

但愿民用的通用配件RO膜没有这些东西,但那些防结垢膜、节水膜啥的我就不知道是啥原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阻垢剂只是消除盐析结晶在膜表面结晶的趋势,无法透过去的,冲干净了一点问题都没有, ...

如果真的有这东西的话,貌似一些分解、重组后的含磷物不一定都能挡在膜外的。

楼主:
有种东西叫做“硅磷晶”,几年前我淘的粗滤(就是那种由密网做成的泥沙过滤器),店家知道我是北方的就赠送了一袋玻璃球样的防水垢的东西,当时百度说是可以放心使用的食品添加剂,放到滤网里就可以了,等到溶解没了在添新的,后来因为出水发白我就弄出来扔掉了,现在想来或许那东西就是阻垢剂,至于我使用城市自来水为什么要加泥沙过滤器也不是瞎折腾,城市日新月异经常施工,也经常有供水管路被意外挖断的时候,每次恢复供水时都会或多或少的有泥水入户所以阻隔一下也是必要的。

网友:
离子是无法过膜的,否则如何脱盐?
最简单的阻垢剂就是盐酸,阻止钙镁等不溶解盐类附着在RO膜里(盐酸使其溶解),然后这些盐类都被当做废水冲走了。以本人在帝都的经验,一个新小区10年左右,自来水主管道就有污染了,铁锈和泥沙都有。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种东西叫做“硅磷晶”,几年前我淘的粗滤(就是那种由密网做成的泥沙过滤器),店家知道我是北方的就赠送 ...

应该就是这个东西,我的前置过滤就是一层不锈钢网,专门没加装硅磷晶,ro膜感觉还是自己组装的通用机器来的划算,品牌的都在滤芯上做文章,其实没啥大的技术含量!

网友F:
阻垢剂应该是工业净水设备中使用的,家用应该没有。再说,RO膜本身就无法透过这些离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就是这个东西,我的前置过滤就是一层不锈钢网,专门没加装硅磷晶,ro膜感觉还是自己组装的通用机器来 ...

确实,品牌机的耗材价格真心不低,前些时我为亲属拍了一个整机套件,与自己单卖零件价格相当到手时也是连接好管路的,只需要打开瓶子装上滤芯就可以了,感觉实惠、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F:
阻垢剂应该是工业净水设备中使用的,家用应该没有。再说,RO膜本身就无法透过这些离子的。 ...

最好是通用配件没有这个功能,否则就不好弄了。